【新品发布】LGT即将推出一款超高性价比单片机: LGT8F684A

楼主(2015-10-27):
虽然在这里发布过几款新品, 但此次发布还是有点心情激动。。。
即将发布的这一款新品,虽然面向低成本市场,但芯片设计算是在我们多年
技术积累与吸收客户反馈之后,推出的一款至少能够让我们自己比较满意的产品!

芯片的初步测试已经基本完成, 各种模拟、电气性能参数都达到和超过了设计要求。
稍后,我们将会公布此款芯片详细的测试数据。

首先, 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价格: RMB 0.5~0.8

下面是这颗芯片的基本信息:
基于MIC8S低功耗内核
- 53条指令, 1T/2T/4T指令周期
- 可运行16MHz@1T
2048x16bit 1K-cycle FLASH程序存储器
128x8bit SRAM数据存储空间
2x8bit/1x16bit定时计数器

- ECCP/COG,2组4路互补PWM输出
- PWM支持死时间以及相位控制
2x 模拟比较器(CM1/2)
- 最大10mV比较误差
- 出厂失调校准
12bit 多路输入模数转换器(ADC)
- IVREF/AVREF/VCC可选参考
- 内部VCC/5电源监控通道
- 1.2V 1%可校准内部基准
- 多路轨对轨输入差分放大器
- 差分放大器出厂失调校准
- 可编程差分放大增益(x1/8/16/32)

2x6bit 高精度数模转换器(DAC),可组合为1x10bit DAC
2x80mA大电流sink/source驱动,用于驱动高速PWM
4x80mA大电流source LED驱动
1% 可校准1/8/16MHz 内部RC,支持倍频输出
8组可唤醒深睡眠模式的I/O
看门狗定时器8+16位预分频,独立32K内部RC
工作电压范围: 2.0V ~ 5.5V
工作温度范围:-40C ~ 85C
深睡眠模式功耗:1uA @ 3.3V
封装: SOP16/14

请关注即将发布的各种测试参数。
如果大家有比较关系的参数,也可以在这里提出, 我们重点测试!

芯片的概要:
编程手册:

网友:
连放大器都做在里面了 牛

网友:
推了新品早点邮购部上架吧,上次推的8f88d现在还没有见到呢

网友:
这价格无敌了

网友:
太强大了。

什么封装?

ADC的输入阻抗有多少?

网友:
- 可编程差分放大增益(x1/8/16/32)

网友:
这个价格无敌了,坐等上市。

网友:
什么封装?小片子?价格确实不错

网友A:
问下这芯片主要用什么产品上。

网友:
2xbit DAC是啥?

网友:
这性价比,牛!

楼主:
2x6bit DAC, 已纠正。

网友:
非常期待的一颗 IC

网友B:
这个不错!什么时候能上市?

“2048x16bit 1K-cycle FLASH程序存储器”
是不是说Flash只有1k的擦写寿命?

而且这个芯片似乎没有E2PROM,如何解决数据掉电存储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什么时候能上市?

“2048x16bit 1K-cycle FLASH程序存储器”

是1K次擦写周期, 不支持E2PROM。
要保存数据的话, 需要外接E2P

网友:
坐等上市

网友:
性价比是相当的牛X,坐等上市,上次推的8FX8D也没见上市呢?

网友:
这个还是兼容AVR的吗??

网友:
这个价格 流口水...

网友:
又有新片子出,看来像PIC的架构!赞。你们先测试,我观察观察先

网友:
这价格确实很牛啊。啥时候批量上市。

网友:
的确是好消息~~~

网友C:
三个月后能否量产?

网友:
这价格,真的无敌了。。模拟外设很强大

网友:
啥时候上市

网友:
难道没串口吗?

网友D:
没有硬件SPI,也没有UART。

网友E:
是否可以使用flash模拟EEPROM?类似ST单片机?

网友:
用C还是汇编?

网友:
价格无敌,希望有高密度封装

网友:
有C编译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这芯片主要用什么产品上。

电源/电池管理,马达驱动, 小家电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硬件SPI,也没有UART。

没有SPI/UART这些数字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个月后能否量产?

三周后可以大家应该可以拿到样品。 批量供货会在12月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可以使用flash模拟EEPROM?类似ST单片机?

不可以, 这个FLASH可以保证1K次擦写周期。

楼主:
都可以。 C编译推荐用PICC

网友:
支持下 顶下  PWM死区控制  做BLCD电机驱动? 顶!d=====( ̄▽ ̄*)b下

网友F:
低功耗特性能否得到保障?

如果确保可以实现1uA待机,那用来做电池管理非常合适呀。

网友:
看了下管脚图,其中14引脚的定义基本兼容PIC16F616,真是价格不错的东东,我都想要点了.

网友:
主要是开发情况较以前有变动没?以前的烧写器支持还是PIC的烧写器支持?

网友:
无敌的价格

网友:
ssop封装那就无敌了

网友:
好东西,替代003了

网友:
非常不错d片子,希望 能早日推出

网友:
性能价格确实比较叼,有样品才好。这小东西就不会要签啥啥才有样了吧

网友:
不错,性价比很好

网友G:
非常好,LGT 真是国产的良心MCU ,敢直接把价格写出来,看这个配置直接秒2711了,
2K flash 、12BIT ADC、内置OP、宽工作电压.....  ,看来 LGT8F684A 会在表头、小家电、玩具、等领域起风云了。
大力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功耗特性能否得到保障?

如果确保可以实现1uA待机,那用来做电池管理非常合适呀。 ...

功耗这个是我们实际测试结果, 3.3V下待机功耗1uA,5V下是2uA

网友:
性能参数上看,值得期待,ESD方面比较关注,是否适合机电方面应用

网友:
表头上确实会独领风骚

网友:
不知道是否支持IAP
用于写入校正数据之类的。

网友:
坐等样片,太给力了

网友:
如果有ssop16并做到上面的价格就无敌了,还有不知道有没有计划做8脚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 这个FLASH可以保证1K次擦写周期。

偶尔记录一两个参数,例如进入测试模式记录一下偏移量,可以用flash模拟eeprom吗

网友:
如何申请样片

网友:
0·5到0·8,哎,一个电解电容都差不多这个价格

网友:
在那购买

网友:
这个配置做智能仪表不错啊!

网友:
这么好的芯片一定要试试

网友:
价格无敌,大赞!!

网友:
不错不错,芯片出来了一定要试试。

网友:
其性价比真是很高呀

网友:
关注,测试片怎么申请....

网友:
这个价格确实很厉害啊,如果好用的话,物联网利器啊

网友:
这个价格无敌了,期望性能是稳定的

网友:
很想试试

网友:
小客户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没有UART  怎么烧录,然道是模拟UART。 TIM有几个了,SPI也没有,价格是便宜,功能也相应的少了些

网友:
无敌价格

网友:
价格真是便宜

网友:
期待稳定性和价格一样令人鸡动!

网友:
沒有Uart  只能模拟

网友:
无敌的性价比,关注下

网友:
牛的一逼,表示很期待。

网友:
4路互补带死区PWM,有比较器和运放,可以做有刷控制,定价不错

网友H:
RMB 0.5~0.8
顶一个
会不会很大很大的量  才会这么低价?

网友:
好东西,价格无敌了

网友:
性价比无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RMB 0.5~0.8
顶一个
会不会很大很大的量  才会这么低价?

根据LGT 的一贯风格,这个0.5-0.8 的价格,那么样品(10PCS) 的价格应该0.8,当你大批量了应该在6毛左右。

网友I:
看这参数做移动电源不错,比应广和飞霖带AD的OTP芯片高了一个档次,价格在可接受区间,期待样品和开发工具。

网友:
LGT的MCU究竟是哪里的芯片厂生产的?

网友:
- 多路轨对轨输入差分放大器 - 差分放大器出厂失调校准 - 可编程差分放大增益(x1/8/16/32) 赞

网友:
这配置 这价格  牛逼!期待。

网友:
典型应用– 全功能电池充/放电管理

网友:
大概看了一下管脚排列,这分明是要抢OTP芯片的市场。

网友:
性价比超高,消费类家电神器。。

网友:
超级杀手!!!

网友:
这个性价比确实是高,不知道ESD/EMI这块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非常好,LGT 真是国产的良心MCU ,敢直接把价格写出来,看这个配置直接秒2711了,
2K flash 、12BIT ADC、 ...

是2K WORD, 4K BYTE.

网友:
期待,申请上样片,如果有8p的就好了,正在寻找合适的做bms的底层芯片

网友:
哇塞,性价比高

网友J:
也问一下是C还是汇编?

楼主:
编程手册已更新, 按之前的流程需要内部检查的, 先放出来给大家了解下。
后面几天将会陆续更新一些测试代码和测试数据。

编程手册下载地址请参考顶楼!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也问一下是C还是汇编?

C和汇编都支持哈!

网友:
这个配置和价格无敌了

网友:
好东西,到时会不会有没有刻字的啊

网友:
台系的厂子要被逼上绝路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看这参数做移动电源不错,比应广和飞霖带AD的OTP芯片高了一个档次,价格在可接受区间,期待样品和开发工具 ...

是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把现在的003的移动电源方案移过来。

网友:
这个价格很不错了。等样片了

网友:
不错,虽然暂时用不上

网友G:
同学,这个不是这样算的,其实这个U 就是2K 的Flash ,它一条指令就占用16bit 的地址的,
比如在51 一个NOP 占用1byte,那么在LGT8F684A 占用2byte 的,所以规格书上写的也是2K flash,
看到很多台系都有1K X 13bit 、2K X 16bit 的 MCU。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是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把现在的003的移动电源方案移过来。

003 是8K flash 的,这个才2k flash , 一般003 的应用 LGT8F684A很难完成吧

网友:
这个够便宜   数字外设用软件可以凑凑   FLASH是不是能存存修改的校准值?  内核看起来不是AVR,估计是PIC.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学,这个不是这样算的,其实这个U 就是2K 的Flash ,它一条指令就占用16bit 的地址的,
比如在51 一个NO ...

avr也是2byte指令的。
cm3是2/4byte的.难道flash都打折?

网友:
牛逼,坐等上市。

网友:
的的确确是性价比很好的片子

网友:
这么强悍的芯片只有两个封装就太单调了,sop8也来一个啊

网友:
性价比无敌,期待期待期待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同学,这个不是这样算的,其实这个U 就是2K 的Flash ,它一条指令就占用16bit 的地址的,
比如在51 一个NO ...

那叫2K 条指令FLASH, 我算的是BYTE的WORD,呵呵. 难道2K x16bit不是4K x 8bit吗?

网友:
坐等样片。。。

网友:
台系MCU ,抖一抖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那叫2K 条指令FLASH, 我算的是BYTE的WORD,呵呵. 难道2K x16bit不是4K x 8bit吗?

PIC系的芯片比较特殊的,不能简单地将Word换算成Byte的。

如果一个片子是2K x 13bit的,你也算成2K x 13bit / 8 = 3328Byte?
按照程序代码来算,PIC的1个Word就是一条指令,相当于AVR的2字节,ARM的2或4字节,51的若干字节。
按照常量表来算,PIC的1个Word只能相当于其他类型片子的1个字节。

网友:
性价比无敌,期待有机会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003 是8K flash 的,这个才2k flash , 一般003 的应用 LGT8F684A很难完成吧

对于移动电源,2K flash是足够的。

网友:
这译编器折腾的有点晕,性价比真的很无敌!

网友N:
引用 网友M:
PIC系的芯片比较特殊的,不能简单地将Word换算成Byte的。

如果一个片子是2K x 13bit的,你也算成2K x 13 ...

我觉得,就这个芯片而言,说2k 16bit flash最正确,说4k flash比说2k flash更接近正确
而且16位的word显然是可以存2个字节的查找表数据的,把2个字节拼成16位再存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003 是8K flash 的,这个才2k flash , 一般003 的应用 LGT8F684A很难完成吧

这是2k 16bit flash,相当于003的4k flash

网友:
非常期待,不知兼容哪款芯片?比较关心深睡眠模式功耗。

网友:
没有EEPRON比较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觉得,就这个芯片而言,说2k 16bit flash最正确,说4k flash比说2k flash更接近正确
而且16位的word显 ...

microchip的PIC12/16系列的芯片, 指令一般是12/14位长, 所以一个指令字内无法存放2个字节的查找表数据;
所以,PIC访问程序空间的方法也比较另类, 用的是一条RETLW指令, 这个指令返回一个字节的数据到W寄存器,而这个字节就占用了一个指令字。
我们的MIC8S内核采用的是x16的指令程序总线, 内核实现了专用于程序空间查表的MOVWP指令,可以访问一个指令字的高低字节。

网友:
好喜欢,什么时候可以供货

网友:
可不可以再多几个IO 脚。

网友:
怎么编程

网友:
对这款IC很感兴趣,以前没有使用过,希望楼主可以提供完整学习过程说明。

网友O:
没串口, 兼容PIC, 立即无爱了, 还是 STM8S003好

网友:
如果内部运放可以输出那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没串口, 兼容PIC, 立即无爱了, 还是 STM8S003好

一半的价格,当然不可能一样多的功能了

网友:
性价比绝无敌,坐等上市!!!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我觉得,就这个芯片而言,说2k 16bit flash最正确,说4k flash比说2k flash更接近正确
而且16位的word显 ...

我特意下载了LGT8F684A_databook v1.0.0.pdf,这个片子有个扩展指令,可以对全部Code进行查表。
但是,但是,貌似只能访问低字节,无法访问高字节。
而且,地址只有11位,PCHBUF[2:0]以及 FSR,只能寻址2^11 = 2048字节,因此,如果不修改芯片设计或者数据手册的话,那么这个片子存放表就只能放下2KByte,还有2KByte查表时是无法访问的,现在您还认为这个等价于4KByt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特意下载了LGT8F684A_databook v1.0.0.pdf,这个片子有个扩展指令,可以对全部Code进行查表。
但是,但 ...

这类U 就是2K ROM 的,用过很多类似的片子,1K x 13bit  , 2k  x  16bit, 它们的指令就定了,就算你是2K X 100bit 的,它还是叫2K ROM 的MCU,

网友P:
可以用Pickit3编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特意下载了LGT8F684A_databook v1.0.0.pdf,这个片子有个扩展指令,可以对全部Code进行查表。
但是,但 ...

哦, 手册上有描述有误, PCHBUF是4位宽度的。
至于怎么描述程序空间的大小, 其实没有必要纠结, 就认为是2K指令字空间,4K字节空间,叫法不同而已。
放眼目前主流的8/32位MCU,没有只用一个字节的指令集的。 ARM/AVR不用说,
51这个有1个字节的指令, 但只用一个字节的指令去写应用是不可能的, 那51只能算平均等效指令长度了,估计也是2个字节左右。
2K/4K就是一个说法, 应该都没有错误。 可以参考下microchip、avr等官方的数据, 都是以字节为准。
所以microchip就有了7.5K字节这样奇怪的程序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可以用Pickit3编程吗?

编程目前是用我们自己的烧写器, 比pickit3要便宜多。

网友:
真是做小家電的理想選擇,期待早日上市。

网友:
我也挂续关注一下吧,

网友:
为啥木UART

网友:
看参数性价比确实很高。

网友:
等待试用

网友:
价格确实不错

网友:
价格无敌了!

网友:
模拟部分太好了

网友:
模拟外设太强大了,赞一个

网友:
着实不错, 可以秒了许多台系芯片了

网友:
我不懂单片机,目前有用一款,感觉这款单片机价格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节奏

网友:
这性价比,牛逼,坐等上市哦

网友:
有uart接口或者iic接口么

网友E:
如果单片机可以把放大器输出的话,又会多出不少吸引力。特别是可以使DAC的
结果输出。意义重大。请考虑

网友Q:
希望写一个如何使用开发工具和如何编程的教程,最好有些简单功能的事例,这样入问就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单片机可以把放大器输出的话,又会多出不少吸引力。特别是可以使DAC的
结果输出。意义重大。请考虑 ...

差分放大器的输出和DAC的输出都可以输出到I/O上,不过电压会略低几个mV

楼主:
引用 网友Q:
希望写一个如何使用开发工具和如何编程的教程,最好有些简单功能的事例,这样入问就快一些。 ...

嗯, 一定会。 我们单独开一个帖子, 教程+测试数据+实例代码

网友:
前些日子学了学PICC,没实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分放大器的输出和DAC的输出都可以输出到I/O上,不过电压会略低几个mV

DAC输出到I/O口上的意思是增加一个推动级,目前这款IC就是直接电阻分压后输出,不能满足较大功率负载使用,所以希望能在

DAC输出后再接到IC内部放大器做电压跟随器输出,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电路要求。

ST32F051单片机DAC输出内部有输出缓存,减少输出阻抗。

网友:
对这款芯片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能成为我们的三星!!

网友R:
引用 网友G:
003 是8K flash 的,这个才2k flash , 一般003 的应用 LGT8F684A很难完成吧

严格来说是2048X14bit。

网友:
性价比确实很高

网友:
很期待用一下

网友:
128x8bit SRAM数据存储空间  额 才 128字节RAM?
如果有内置 EEPROM 就好很多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R:
严格来说是2048X14bit。

楼主位写的是2048X16bit

网友R:
引用 网友N:
楼主位写的是2048X16bit

Flash是16bit的,只用了14bit,就不要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E:
楼主是否可以提供一些学习资料看看,熟悉下

网友:
价格很亲民,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否可以提供一些学习资料看看,熟悉下

一定会有比较详细的参考资料和教程

网友:
能买到吗。给我来个10

网友:
这个价格我可以用来替代st

网友:
让其它同类国产芯片没饭吃啊.

网友S:
flash的容量能有8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flash的容量能有8K的?

8K 的早就有了呀, LGT8F88D , 样品1.2元。

网友:
最低电压能到2V不错,比stm8强。

网友:
希望快点出来啊!

网友:
支持新产品。各种高大尚功能指标,无硬码外接口,乃小家电“然并卵”之自宫恶俗。量大利微没法子啊。

网友:
快点出来就好,,少了UART接口。不然真的很有应用市场

网友:
可以用来做很多低成本产品。

网友:
什么时候批量生产,淘宝上有卖不

网友:
用什么软件开发

网友:
请问你们的官方淘宝店的网址?

网友:
就冲这价格,也需要很深入的了解下芯片功能,总有用的上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R:
Flash是16bit的,只用了14bit,就不要纠结这个问题。

我个人理解,就是总共能写2048条指令就对了, 用过台系的otp芯片,搞过汇编,心里都有数

网友:
建议手册里能列出模拟电路的一些参数,比如DAP的带宽失调等.

网友:
后排围观,这价格这功能台厂和STC都可以歇菜了。

网友:
差分放大器支持轨对轨输入

那比较器是否支持啊?

还有文档的一些电气参数也都没有个表格,等待完善

会不会有TSSOP20脚的封装

网友T:
模拟外设大赞,没有SPI,UART略显遗憾

网友:
期待,价格很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T:
模拟外设大赞,没有SPI,UART略显遗憾

spi,iic软件模拟倒也没什么,uart有一个还是很有必要

网友:
冲这个价格,赞一个。

网友:
和PIC16F684   pin to pin

网友:
什么时候有样品?

网友:
300多K的PWM,六位的分辨率,做电源会不会不够呀?
没自己搞过升压,不懂,纯粹关心。
顶LGT,中国好U。

网友:
期待。密切关注。希望有免费的编译器和廉价的仿真烧录器。

网友U:
LGT8F684A  看这个型号,有点类似 PIC16F684 支持国产,看样子公司的2711 2501 要换了。

网友:
这个太强大了,MARK。

网友:
开发环境 是什么?也是PIC的开发环境吗?还是你们自己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U:
LGT8F684A  看这个型号,有点类似 PIC16F684 支持国产,看样子公司的2711 2501 要换了。 ...

2501   用这个代替 价格 还是太贵  中微有款完全替代2501的 flash,程序都不用更改。价格在5毛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V:
2501   用这个代替 价格 还是太贵  中微有款完全替代2501的 flash,程序都不用更改。价格在5毛左右。 ...

提供下型号呗

网友:
我打算当ADC用,哈哈哈哈

网友:
中微的 6053

网友:
另外684IC什么时候有样品啊

网友:
性价比是相当的牛

网友(2015-12-03):
蛮期待LGT能出低功耗的芯片,特别是电池供电环境。

网友:
三个月快过去了,,样品什么时候有呢?

网友:
好爽的价格,就差开发工具是否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