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疑问 ------

楼主(2015-10-27):
VREF_ADC =  3V           (基准源)
VREF_ADC_HALF= 1.5V

IxA_OUT = VREF_ADC + I*R1    ?   这样采集电压不是大于基准电压的吗?

网友:
减去 I*R1吧.

网友A:
不好意思,前面没看仔细,2脚上连接的网络标号I1A_in 对应的电路是?

楼主:
如果是减

IxA_OUT = VREF_ADC - I*R1

那么 I 越大    IxA_OUT  越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前面没看仔细,2脚上连接的网络标号I1A_in 对应的电路是?

I1A_in

0~2.5ma  电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