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知识:紫外线介绍

楼主(2015-10-27):
随着我国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以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才采用的紫外线高端应用,如今在国内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比如UV固化,紫外光老化,紫外线火焰检测,紫外线电弧检测,紫外线杀菌等等。看到坛子里有许多网友对紫外线比较迷茫,有的一知半解,有的甚至不知道要防护,现在想借此论坛科普一下紫外线方面的知识,由于我从事紫外线强度检测多年,积累了一些经验,想与大家分享,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讨论,共同提高。现将紫外线最基本的知识给大家科普一下,就算抛砖引玉吧。

楼主:
太阳光里面,UVA含98%,UVB含2%,UVC被臭氧层吸收掉,所以为0%。紫外线传感器里面有两个术语,即日盲型紫外线传感器和光盲型传感器,其中日盲型指的是此传感器对太阳光不敏感,亦即对UVA和UVB不敏感,仅对UVC及以下波段敏感,主要用来在室外检测火焰,避免太阳光的干扰,即消防的火灾检测等;而光盲型是指对可见光不敏感,仅对紫外线敏感,及对紫外线全波段进行有效检测。

楼主:
下面谈一下紫外线的应用:
1、在我们接触较多的主要是UVA和UVC的应用,其中,UVA主要用于印刷行业的UV固化,药品试验箱行业的光老化试验、制药行业、中间体原料药、药物研发机构、化工研料、食品研发及化妆品生产研发行业;
2、UVC主要应用于杀菌或消毒,即紫外线清水消毒、中水消毒、污水消毒,紫外线空气消毒,紫外线表面杀菌等。

楼主:
目前,比较成熟的产品主要是紫外线强度变送器和紫外线强度监测仪。
1、紫外线强度变送器的输出信号有0-5V、4-20mA、RS485;紫外线强度监测仪主要是显示界面和功能的区别;
2、显示界面有指针型、LED型、数码管型和LCD型;
3、功能方面:有简单的红黄绿LED指示如(分别代表50%、50%-70%、100%的紫外线强度),指针表指示的紫外线百分比相对强度值,数码管显示的百分比相对强度值或者绝对强度值,LCD中文/英文显示的绝对强度、相对强度和灯管累时,高端的监测仪有故障报警的干触点输出,有的还有0-5V或4-20mA变送输出。

楼主:
关于紫外线对人体的伤害及防护:
1、对紫外线的功能要两方面看待,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紫外线可以给我们带来有益的作用,也能对人体产生伤害,所以平时在接触紫外线时要主要防护,只要注意防护,完全可以放心使用紫外线产品。
2、在接触紫外线灯管或者强烈的日光下作业时,首先必须戴紫外线防护眼镜,避免紫外线对眼睛的灼伤,其次是对皮肤的防护,尤其是UVC杀菌灯管和大功率的UVA灯管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和皮肤。
3、现在有些紫外线杀菌功能的一些民用产品,比如对物体表面的杀菌,对皮肤病的治疗等产品,这些产品功率都很小,一般在10W以内,主要注意眼睛的防护。

网友:
楼主在检测uvc强度时,是用的紧针对uvc敏感的光电传感器,还是普通光电传感器加虑光片?或者什么其他方式?

楼主:
       高端的一般采用uvc光敏传感器,一般是德国产质量最佳,优点是紫外线之外的光源过滤干净,但价格也不菲;最低端的采用普通光电传感器加虑光片,优点是价格便宜,容易生产,缺点是紫外线之外的光源过滤不干净,不能做到光盲或者日盲。
      我们采用的是前者,我们的理念是要做就要做最好的,虽然产品价格较高,但质量好,检测准确,运行稳定。
      另附我们常用的德国产紫外线传感器JEA0.1资料。

网友:
印刷、喷绘,设备现在  后端普遍上UV固化 功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端的一般采用uvc光敏传感器,一般是德国产质量最佳,优点是紫外线之外的光源过滤干净,但价格也不 ...

这只传感器挺符合我当时研究水质总氮分析(220nm和275nm),价格应该要好几千吧?

网友:
请问下楼主

常见的那种家用的 紫外线诱捕 蚊子的灯 ,对人体有害吗?
还有就是家用的那种紫外消毒灯,有时候 不小心有人的时候打开了,大概照射了几秒钟,不知道对人体有害吗?

谢谢~

网友:
楼上的,那个灭蚊灯应该主要是紫光,紫外线很少。消毒灯短时间照射没事。另外我想问问楼主,普通的玻璃对紫外线的衰减能达到什么程度?一般的家用玻璃能挡住大部分阳光的紫外线吗?

网友:
回楼上,我知道深紫外很难穿过家用普通玻璃,深紫外可勉强穿石英。

楼主:
回复网友:
1、此款传感器价格还好,380元左右,一般都能用得起,关键是性能那是刚刚的。
2、家用的紫外线消毒灯一般功率都很小,它主要是对空气中的病毒或细菌进行长时间照射消毒,但不要长时间直射眼睛和皮肤就ok。
3、一般的家用玻璃对日光中的紫外线(主要是UVA)有部分衰减,大概50%左右,但不能起到防紫外线照射的作用。工业上采用石英玻璃制作的石英套管和紫外线灯管的紫外线透过率能达到90左右%。

网友A:
一些工业上对502胶都是采用紫外线照射几秒快速固化

网友:
我们用365NM的紫光在钞票鉴伪上面。

感谢楼主普及下相关紫外的知识

网友:
紫外线擦除芯片数据

网友:
UV光固见用过!

网友:
学校有专门研究紫外光刻,各种高大上....

楼主:
配备紫外线强度监测装置的五大理由:
        近年来,随着国内紫外线消毒技术的逐步提升,紫外线消毒装置也不断推陈出新,紫外线消毒技术在清水消毒、中水消毒、污水消毒、空气消毒等领域稳步推进。
  在这可喜的局面下,国内紫外线消毒领域仍然存在许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以立法的形式规定紫外线消毒装置必须安装紫外线强度监测装置,以便实时监测紫外线强度的衰减情况,从而确认紫外线消毒的效果,进而保证被消毒介质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引起紫外线消毒效果的因素较多,其中,主要有消毒介质本身的污染程度、紫外线杀菌灯管品质、配套电子镇流器品质、石英导管污染程度、紫外线监测装置的传感器探头污染程度等,在国内,还没有相关的立法,也没有相应的标准,更没有引起厂家和消费者的重视,安装紫外线杀菌装置只是流于形式。
  为了让国内紫外线杀菌器厂家和消费者认识到紫外线强度监测装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现将列出“配备紫外线强度监测装置的五大理由”,供大家参考。
  理由一 配备了紫外线强度监测装置,可以实时监测紫外线灯管强度的具体状况,从而确定是否对紫外线灯管进行更换,进而保证杀菌的可靠性;
  理由二 配备了紫外线强度监测装置,可以实时监测石英导管的污染情况,从而确定是否对石英导管进行清洗或更换,进而保证杀菌的有效性;
  理由三 配备了紫外线强度监测装置,可以实时监测紫外线传感器探头的污染情况,从而确定是否对探头进行清洗或更换,进而保证杀菌的准确性;
  理由四 配备了紫外线强度监测装置,根据紫外线强度下降的预设值,可以采取相应的报警及保护措施,从而体现紫外线强度监测装置的重要性;
  理由五 配备了紫外线强度监测装置,根据紫外线强度的波动情况,可以确定紫外线灯管或电子镇流器是否稳定,从而体现紫外线强度监测装置的必要性。
  本文由zibouv首发于http://www.zibouv.com/SupportView.asp?lm=84&id=466,转载请保留我们的链接,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楼主:
  紫外线消毒技术是一项正在兴起的有利于环境保护、公众健康的全新消毒技术,可广泛应用于城市自来水消毒、中水消毒、污水消毒以及空气消毒等方面。在国外,该项技术方兴未艾,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在紫外线消毒技术方面应用比较普遍,有取代传统消毒技术的趋势。而在国内,紫外线消毒技术更有着广阔的应用空间和发展前景,近年来,开始引进现代紫外C消毒技术,主要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山东、浙江等经济发达省市逐步推广应用。然而,相应的监测手段和技术参差不齐,国外相关产品价格奇高,显然不能满足国内厂家的需求。
  为了解决紫外线强度监测的技术问题,我司多年来专注于紫外线强度监测领域的探索,立足国情,先后推出了适用于紫外线水(包括清水、中水、污水)杀菌、空气消毒、UV固化、药品试验箱等设备的紫外线强度监测产品,解决了国内厂家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难题。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些工业上对502胶都是采用紫外线照射几秒快速固化

502也能照射固化?不是光敏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02也能照射固化?不是光敏胶?

这么一问可能也是、当初也就见过,没去研究。估计是无影胶、可能我搞错了

网友:
LZ有紫外光谱仪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一问可能也是、当初也就见过,没去研究。估计是无影胶、可能我搞错了 ...

我还以为真的可以,哈哈

楼主(2016-03-15):
目的是科普紫外线相关知识,增强大家对该领域科技的兴趣,以便共同发展我国相关领域的技术。

楼主(2020-01-25):
看来,紫外线消毒技术又要火一阵了!

楼主:
顺便推荐一下【紫外线强度监测解决方案】: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19#wechat_redirect

网友C:
楼主的帖子很好,有个pdf版本就更好了

网友:
紫外消毒

网友D:
引用 楼主:
顺便推荐一下【紫外线强度监测解决方案】: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E5MjgwMQ==&mid=100000 ...

楼主,麻烦推荐几款UVC的紫外管或设备

网友D:
引用 楼主:
顺便推荐一下【紫外线强度监测解决方案】: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E5MjgwMQ==&mid=100000 ...

飞利浦的TUV灯管和欧司朗的HNS系列都是UVC波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利浦的TUV灯管和欧司朗的HNS系列都是UVC波段的吗?

你可以购买UVC波段的紫外线杀菌灯管。

楼主:
PDF文档怎么传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麻烦推荐几款UVC的紫外管或设备

一般国外的紫外线杀菌灯管有德国贺利氏,荷兰飞利浦等等可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帖子很好,有个pdf版本就更好了

楼主:
如果大家对紫外线强度监测仪和变送器感兴趣,可以添加公众号【紫波电子】,上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感谢楼主整理,收藏备用。

网友:
很好的科普!

网友:
看到有led产生紫外线的消毒产品,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
开眼界了,谢谢楼主科普

网友E:
有推荐的购买链接吗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
led紫外线应该功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推荐的购买链接吗

如果是购买紫外线强度监测仪和紫外线强度变送器,可以上X宝旗舰店购买:https://zibouv.taobao.com/

网友:
学习了,紫外线消毒

网友:
宅在家里学习

网友:
国内紫外LED技术还是跟不上

楼主:
人民日报:新型冠状病毒对紫外线UVC敏感_https://mp.weixin.qq.com/s/iwrN3EHKvCSrQV_YaRvFDg

楼主:
紫外线消毒是物理消毒,没有副作用,有其他传统消毒技术无法比拟的优势,我国应该全面推进紫外线消毒技术(包括空气、水、固体表面等等消毒)。

网友F:
这种2w功率的怎样?出差酒店消毒

网友:
这个要收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2w功率的怎样?出差酒店消毒

这些只能对物品表面进行消毒,而且功率太低,效果不是很好。紫外线对空气消毒时,房间的空气必须循环,进行持续的消毒,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达到效果;紫外线对流动水进行消毒时,也必须达到一定的紫外线杀菌剂量,才有效果。至于紫外线杀菌剂量,需要根据紫外线强度跟杀菌时间的计算大致得到。

网友:
紫外线消毒后微生物的光复活特性,不适用于光线强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很多紫外线灯具都没有介绍 属于那种 UVA  UVB  UVC   ?  如何选择?能科普下不,以前都没考虑买过。 ...

紫外线杀菌是C波段的,黑色的一般是A波段的,是UV固化的,或者老化的,比如,印刷行业的UV固化,药品试验箱/老化箱等等。

网友:
学习了,年前还买了些uvc波段的led,价格不便宜啊

网友:
今天准备买灯管回来自行消毒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购买UVC波段的紫外线杀菌灯管。

楼主你“表1 紫外C技术对常见细菌病毒的杀菌效率”是基于紫外线辐射照度=30000μW/cm2情况下的时间? 紫外线辐射照度这么高,是通过缩短照射距离实现的吗?

问题“紫外线杀菌灯GB 19258—2003标准”里紫外线辐射照度才几十、上百μW/cm2啊!(当然这是在1m距离处测到的)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GB 15982-2012”里有提到紫外线辐射照度需>70μW/cm2。

我们论坛买的那些标称功率11W或8W的紫外线灯辐射照度估计也就在22~35μW/cm2这个范围内(似乎不满足医院消毒卫生标准,当然可以缩短照射距离弥补)。
那么问题来了:
1、标称功率11W的紫外线灯将照射距离缩短到多少厘米,才能将辐射照度提高到70μW/cm2?
2、标称功率11W的紫外线灯将照射距离缩短到多少厘米,才能将辐射照度提高到30000μW/cm2?

----------补充----------
另求以下几篇文档,谁能帮忙下载?(已添加链接)
不同型号紫外线杀菌灯辐射照度测试与分析
紫外灯辐射强度与电压、温度及距离的关系
紫外线灯紫外线强度空间分布的测定
----------再补充----------
那破网站下载这几篇要收费,经楼主讲解大致了解没必要特地下载了。

网友:
电工 可以弄这个 了 啊

网友:
对显示器 电脑等电子设备会损坏吗? 要搬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表1 紫外C技术对常见细菌病毒的杀菌效率”是基于紫外线辐射照度=30000μW/cm2情况下的时间? 紫 ...

准确的说,杀菌效果是以紫外线杀菌剂量来作为紫外线杀菌装置计算依据的,【杀菌剂量 = 紫外线强度 * 时间,单位是μW.S/cm2】。紫外线强度可以通过增大灯管功率和缩短照射距离来提高,根据杀菌剂量的计算,可以通过增加灯管数量,增大灯管功率,增长杀菌时间来达到要求。

楼主:
通俗的讲,要想杀菌速度快,可以增大灯管功率(小功率灯管可以增加数量)、缩短照射距离和增大照射时间三种方法来达到目的,至于选择哪一种,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

网友H:
引用 楼主:
准确的说,杀菌效果是以紫外线杀菌剂量来作为紫外线杀菌装置计算依据的,【杀菌剂量 = 紫外线强度 * 时间 ...

十分感谢,我买了2根11W 254nm波峰的紫外线灯,2根185nm~254nm带臭氧的紫外线灯。看来可以同时使用增加辐射照度了。
但臭氧会阻挡紫外线?是否应该分两次(紫外和臭氧分开)进行杀毒

请问标称功率11W的紫外线灯(1m处紫外线辐射照度大约22uW/cm2),如果我把距离缩短到50厘米或20厘米,辐射照度是怎样的增长? 我不是光学专业的,昨晚没查到相关公式。好不容易找到那几篇论文又没法下载,这种应该有计算机仿真的吧?或者你们做紫外线检测仪的是否测试过,有没大致数据或者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十分感谢,我买了2根11W 254nm波峰的紫外线灯,2根185nm~254nm带臭氧的紫外线灯。看来可以同时使用增加辐 ...

紫外线强度是需要实际测试才得到的,我们生产的紫外线强度监测仪和紫外线强度变送器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实际设计杀菌装置时,根据实际情况,再参照【杀菌剂量 = 紫外线强度 * 时间,单位是μW.S/cm2】公式,选择合适的灯管、距离和照射时间,如果是设计房间空气消毒的装置,是需要检测房间里面空气中的大肠杆菌的数量(杀菌前和杀菌后进行比较)是否达到国家对空气消毒相关标准;如果是涉水(包括纯净水、中水和污水)消毒装置,也需要对原水和消毒后的水里面所含的大肠杆菌含量进行比较,是否达到国家规定的相关水质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紫外线强度是需要实际测试才得到的,我们生产的紫外线强度监测仪和紫外线强度变送器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实 ...

了解 那如果用反光的铝箔纸卷成C型槽,能否将紫外线辐射照度聚集到C槽开口那侧。我的无臭氧紫外线灯是用来照射快递箱的,也就是定向照射目标物(而非杀空气病毒)。想着能不能把另外一侧的紫外线辐射,通过反射到需要增强的那侧。

网友:
经典。学习了,最近这类设备很火

网友I:
提供几个典型芯片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提供几个典型芯片可否

什么芯片?

网友J:
有个6w的UVC紫外线灯,用来给口罩消毒可以不?

网友:
不错的帖子,谢谢楼主科普。

网友K:
我有个疑问,如果荧光灯(日光灯)的内壁没有涂白色的荧光粉,是不是叫变成紫外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个6w的UVC紫外线灯,用来给口罩消毒可以不?

可以的,只是需要增加照射时间,功率太小,建议30分钟及以上消毒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有个疑问,如果荧光灯(日光灯)的内壁没有涂白色的荧光粉,是不是叫变成紫外灯了? ...

日光灯发出的光,也是有紫外线A波段和C波段输出的,不过强度很弱而已,你可以用A波段和C波段的紫外线辐照计检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些工业上对502胶都是采用紫外线照射几秒快速固化

我OUT了,第一次听说502也能照射固化的,于是我做了个试验想验证一下,用自制PCB的紫光灯照射502,然并卵。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专门的UV胶,浓度比502高多了,常见的手机数据线插头都是先焊接,再打UV胶,再用UV光照射使其固定。 ...

是紫外线A波段灯管的应用,也就是UV固化、紫外线药品老化试验箱等等。

网友:
c波段才有效

楼主: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飞利浦紫外线C波段杀菌灯管:

网友M:
请教楼主,目前网络上出现了很多采用紫外LED的便携式消杀产品,请问紫外LED的功能靠谱么?心理安慰作用还是真的能消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楼主,目前网络上出现了很多采用紫外LED的便携式消杀产品,请问紫外LED的功能靠谱么?心理安慰作用还是 ...

紫外线C波段LED灯珠是今后的发展趋势,因为LED可以非常容易的把紫外线C波段的中心波长做到253.7nm,现目前的紫外线杀菌灯管,只能做到C波段的范围内(200~280nm)。其实,药品试验箱行业,早就采用紫外线A波段灯珠和白光灯珠对药品进行光老化测试,只是现目前紫外线C波段LED灯珠功率还不是很大,在10W以内吧,而紫外线低压汞齐灯,可以做到几百上千瓦,在污水排架式紫外线消毒中和中压水消毒中,大量在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紫外线C波段LED灯珠是今后的发展趋势,因为LED可以非常容易的把紫外线C波段的中心波长做到253.7nm,现目 ...

那也就是说用紫外LED消杀的产品(例如智能马桶盖)也有效果了,谢谢指导~

网友(2020-11-04):
引用 楼主:
紫外线C波段LED灯珠是今后的发展趋势,因为LED可以非常容易的把紫外线C波段的中心波长做到253.7nm,现目 ...

看了你们家的产品介绍,真详细啊!PCB都展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紫外线C波段LED灯珠是今后的发展趋势,因为LED可以非常容易的把紫外线C波段的中心波长做到253.7nm,现目 ...

UVC LED可以做到10W?10W是电功率还是光功率?我看到很多都是10mW

网友:
止匕 贝占 木及 木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