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C的电机转速与ia ib的之间是什么关系?FOC的电机负载与ia ...

楼主(2015-10-27):
FOC的电机转速与ia ib的之间是什么关系?FOC的电机负载与ia  ib的关系什么呢?
有没有具体的公式,或者简单明了的解释下?

多谢了

楼主:
竟然没一个人知道啊???!!!!

网友:
这个没有绝对的关系,电流和转矩成正比,转速和电压成正比

网友:
很复杂,一下子说不清楚的

很多公式的,什么拉式变化啊。

你想想FOC的原义就知道了。矢量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