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来控制电机转速比通过调电压方式控制转速电机发热大

楼主(2015-10-27):
公司设计的一个电动马达控制箱,原先的方案是45v电压 通过分立元件搭线性调压的方式来驱动电机.后因为功率芯片发热严重所以现在换用  45V直接通过MOSFET来调PWM来控制电机转速.
现在的问题是,用PWM方式驱动电机,  MOS管是凉的,但在同样转速下  马达要比调电压方式 发热大.
不知道各位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加限流电阻么?还是将45v电压 先降下来,再用MOSFET驱动

楼主:
大侠们,新问题出现了,现在加了电感,跟并了电容后,频率调整为40KhZ   电感和电机都基本不发热
但 电机手柄上有个开关键,开关键按下后,MCU 停止PWM 输出. 如果手柄按下的频率接近1hz 或者2hz  左右,那PWM 启停的频率也等于1HZ, 电感又开始发热了. 这个频率不是PWM的频率,而是PWM 启动与停止的频率  大侠们求破解之道

电感用的100uh 原先20KHZ的PWM 电感会发热,现在用了40KHZ电感就不发热了

网友A:
你的电动马达是多少V的?驱动频率是多少HZ?

网友B:
做个可调的降压开关电源不行么?

网友C:
空心杯电机吗?串个电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心杯电机吗?串个电感试试

不算空心杯吧, 是类似手持式的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动马达是多少V的?驱动频率是多少HZ?

马达原先直流都工作在40v的,  现在整流后的电压直接压上去 ,估计在48v左右. pwm频率在20K    波形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可调的降压开关电源不行么?

哈哈  这个方法好,实在不行就用这个了.只是用这个方案电机的紧急制动做不进去了

网友D:
PWM频率低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频率低一点试试

频率降低,会出现电流呼啸的声音  (人耳范围了)

楼主:
下午考虑电机两边并一个电容, 这样工作时候电压就应该会随PWM变化而 变化,不会说50V直上直下了. 不过这样会损失电机的既时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算空心杯吧, 是类似手持式的大电机

哪有串电感试试不?空心杯电机的话是要串,不串容易发热

网友E:
pwm电流纹波较大,引起电机发热,2个办法,一个加大pwm频率,一个串电感,一般电感量比较低的电机都会出现,不一定是空心杯

楼主:
引用 网友E:
pwm电流纹波较大,引起电机发热,2个办法,一个加大pwm频率,一个串电感,一般电感量比较低的电机都会出现 ...

请问  电感选择一般选多少呢?  试了下100UH的工字电感,   电感后端看到的波形比不加时候还要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pwm电流纹波较大,引起电机发热,2个办法,一个加大pwm频率,一个串电感,一般电感量比较低的电机都会出现 ...

还有  频率越大,  感性元件不是会呈现一定的阻值吗? 那发热不是更大了,  电感这块接触不多,还望多指教

楼主:
问题仍未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  频率越大,  感性元件不是会呈现一定的阻值吗? 那发热不是更大了,  电感这块接触不多,还望多指教 ...

你换个10uh上去44,具体计算我印象中在松下的a4 手册看到过。记不清了。
目前pwm频率在驱动电机这块 mosfet的话,一般提高到100k就是极限了。
igbt管大部分开关频率最大也就20~50k的 基本上都是串电感

埃尔默和松下等大厂的ac伺服都是推荐串个电感。

网友F:
串个电感,再并个电容

网友G:
lz是上管pwm下管能耗制动方式么?如是,功率管输出端可以串电感并电容(即加lc滤波),最主要是电感要大一点,使电机电流呈三角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是上管pwm下管能耗制动方式么?如是,功率管输出端可以串电感并电容(即加lc滤波),最主要是电感要大一 ...

之前尝试过直接并了个电容,结果二极管冒烟了.非常诡异.
不知道串电感加电容效果怎么样,100uh的电感够大了吗    还有极性电容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个电感,再并个电容

串了电感 跟大电容  输出变直流了,但随之而来的是  电感的发热
pwm频率为20K   电压在45V左右
电感用的工字电感 100UH 的     电容50v 22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是上管pwm下管能耗制动方式么?如是,功率管输出端可以串电感并电容(即加lc滤波),最主要是电感要大一 ...

串了电感 跟大电容  输出变直流了,但随之而来的是  电感的发热
pwm频率为20K   电压在45V左右
电感用的工字电感 100UH 的     电容50v 2200uf

下管是起制动用的
但MOS驱动IC 用的IR2104  必须上下导管交替工作来使电荷崩工作.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之前尝试过直接并了个电容,结果二极管冒烟了.非常诡异.
不知道串电感加电容效果怎么样,100uh的电感够大了 ...

20khz用100uh明显偏小,估计要mh级别的。可以按占空比时间宽度计算一下,电流斜波(充放)高度,再选个合适的。

网友H:
没试试加大PWM频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试试加大PWM频率吗?

没加电容跟电感情况下  频率改到40KHZ  发热问题依旧
加电感跟电容情况还没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khz用100uh明显偏小,估计要mh级别的。可以按占空比时间宽度计算一下,电流斜波(充放)高度,再选个合 ...

前辈 这块不太熟悉,不知道这个计算应该根据哪些参数来算的
现在用粗的漆包线绕了一个电感, 电流走20A没问题,  量出来在 40UH左右,  接上测试,暂时是温温的, 不过也可能跟漆包线比较粗铜发热慢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加电容跟电感情况下  频率改到40KHZ  发热问题依旧
加电感跟电容情况还没尝试 ...

什么样子的电机啊

网友:
串电感、并电容可以按Buck电路来理解?尝试按其公式算一下?

二极管要换成快恢复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串了电感 跟大电容  输出变直流了,但随之而来的是  电感的发热
pwm频率为20K   电压在45V左右
电感用 ...

你这个电路不是桥式电路,而是单边电源pwm控制加下边管制动模式。所以,工作方式不能用21xx系列按上下桥方式驱动的,否则是边驱动变制动(一个pwm周期内)会导致电机电流增大发热。
合理方式还是上管pwm驱动,下管在制动时单独加信号(这时上管无pwm)为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电路不是桥式电路,而是单边电源pwm控制加下边管制动模式。所以,工作方式不能用21xx系列按上下桥 ...

如果 按前辈您说的这样, 在一个驱动周期内 上桥臂导通,下桥臂断路,  然后制动的时候下桥臂导通上桥臂断路.
那想达到这个效果 IR2401肯定是不行了. 不知道前辈有没有其他的驱动芯片可以推荐下的

上桥臂导通时 VGS  的VS不可事先预测,只能用驱动芯片来抬高上桥臂的VG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电路不是桥式电路,而是单边电源pwm控制加下边管制动模式。所以,工作方式不能用21xx系列按上下桥 ...

那 串电感+电容后的电感发热,是否也可以理解为 一个周期内驱动跟制动同时作用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电路不是桥式电路,而是单边电源pwm控制加下边管制动模式。所以,工作方式不能用21xx系列按上下桥 ...

如果  在ir2104前提下 串电感加电容确实可以 让电机发热减小很多.但不知道这样的做法对系统稳定性是否有影响.
如果电感选型OK的情况下,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

网友G:
是呵,估计问题就出在你的驱动模式上 ,与而与频率和电感关系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呵,估计问题就出在你的驱动模式上 ,与而与频率和电感关系不大了。

是的. 以前都是用现成的H桥芯片,现在自己搭才发现 ir2104工作方式是这样的
但很奇怪  电机驱动电路大部分人又都用ir2104来搭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呵,估计问题就出在你的驱动模式上 ,与而与频率和电感关系不大了。

电压低可能还行,电压高.就出现我这样发热的问题了

网友:
你只要改上管单独pwm驱动正转,下管降速时pwm制动(可能要串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以前都是用现成的H桥芯片,现在自己搭才发现 ir2104工作方式是这样的
但很奇怪  电机驱动电路大部分 ...

h桥是可以用21xx驱动的,因为你这个控制电路是单管控制方式,不是桥路控制方式,所以不能用上述器件同时控制上管和下管。
你要把上下驱动分开,来控制两个相反的过程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 按前辈您说的这样, 在一个驱动周期内 上桥臂导通,下桥臂断路,  然后制动的时候下桥臂导通上桥臂断路 ...

也可以用intesil公司的msfet驱动(大概15v电源)很小的封装,其实和ir公司的性能差不多,只是妥它是两个单驱动,逻辑上没有联系。型号忘了,上公司网查一下,肯定有。

网友I:
才想起来,这是个直流有刷马达?
不需要正反转的话,正常的调速电路是MOS串在负极和地。

按Buck思路的话,用PMOS + D+ L +  C,再串在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才想起来,这是个直流有刷马达?
不需要正反转的话,正常的调速电路是MOS串在负极和地。

因为 马达外部有个开关导通时要接地系统才能工作,所以马达的接线端负极要一直连接GND端,如果MOS接在马达负端,控制信号就无法传入系统令系统正常工作了. 这个在之前描述中忘记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才想起来,这是个直流有刷马达?
不需要正反转的话,正常的调速电路是MOS串在负极和地。

原本系统可以上调频单个MOS完成的,但因为ir2104的工作需要 输出上下交替才能正常工作,故才在系统中加入两片MOS
不过貌似电机发热也是两片MOS引起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因为 马达外部有个开关导通时要接地系统才能工作,所以马达的接线端负极要一直连接GND端,如果MOS接在马达 ...

发热的原因很清楚了:驱动的时候,PWM有效的时候驱动,无效时却由下管制动。

如果不能用NMOS对地,那么,上管必须用PMOS,单独驱动,制动用的下管是NMOS,也单独驱动。

网友J:
12楼说的对。增加PWM开关频率或者串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J:
12楼说的对。增加PWM开关频率或者串电感

最后串了个100uh的电感 然后并了个2000uf的电容当开关电使了 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发热的原因很清楚了:驱动的时候,PWM有效的时候驱动,无效时却由下管制动。

如果不能用NMOS对地,那么 ...

恩恩 问题确实是这个问题,不过有点不明白  ir2104是专门用来驱动电机的,那如果是这样不是每一个用这个芯片的电机都会发热了
还有如果这个设计输出串一个电感加一个电容,直接当BUCK电路使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12楼说的对。增加PWM开关频率或者串电感

原先问题解决了 加了电感 跟电容,然后频率改到40K了, 发热问题解决
但现在新的问题来了,  手柄控制启动停止频率如果接近1HZ  那电感又开始发热了 ,不知道该怎么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可以用intesil公司的msfet驱动(大概15v电源)很小的封装,其实和ir公司的性能差不多,只是妥它是两个 ...

原先问题解决了 加了电感 跟电容,然后频率改到40K了, 发热问题解决
但现在新的问题来了,  手柄控制启动停止频率如果接近1HZ  那电感又开始发热了 ,不知道该怎么破解

网友:
可以调整一下驱动方式,用H桥,或单管驱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原先问题解决了 加了电感 跟电容,然后频率改到40K了, 发热问题解决
但现在新的问题来了,  手柄控制启动停 ...

还是搞个PWM调压的直流电源吧

网友L:
仔细看了下,要用H桥。
刹车时,将两上管截止,两下管导通即可。不用电感,也不用二极管。
做程序时,出多一IO口来控制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仔细看了下,要用H桥。
刹车时,将两上管截止,两下管导通即可。不用电感,也不用二极管。
做程序时,出多 ...

做H桥的话 上管要换成NMOS了
如果是PMOS的话 需要抬高G电压,那就又绕回到我的老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是搞个PWM调压的直流电源吧

现在相当于一个粗型的PWM 调压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仔细看了下,要用H桥。
刹车时,将两上管截止,两下管导通即可。不用电感,也不用二极管。
做程序时,出多 ...

还有我这个电机不需要反转 所以理论上只要半桥就可以了

网友L:
就用IRF540或IRF640。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就用IRF540或IRF640。

对了 我电源上管电压是 45V  那该如何保障VGS在 10-20v之间呢
如果单存用下拉到低  那VGS过大 会烧了 MOSFET
如果 用分压电阻的话   上管45V 电机一转动起来  肯定会降下来

网友:
你现用什么驱动场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 我电源上管电压是 45V  那该如何保障VGS在 10-20v之间呢
如果单存用下拉到低  那VGS过大 会烧了 MOS ...

LZ是接的有刷电机?给个无刷驱动给你参考下或许可以用!我记得以前我见过驱动有刷的可以用上面那个电路下桥驱动的,上面接电机一端另一端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