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115出现占空比大于30正常,小于不正常 电路在贴内

楼主(2015-10-27):
现在用pwm接一阶rc滤波然后串电阻进xtr115,
测试发现占空比大于30 输出电流的线性是很好的。小于30就不行了。测试了下2脚电阻输入电压发现整个过程电压是线性的,这样不就说明RC滤波没问题。
难道是芯片坏了,也没这么个坏法的吧...

楼主:
PWM是3.3V 0-100%变化 62.5k的电阻是改成一个62k+510欧姆的 ,20K电阻也改成20K+510欧姆le 编辑原因:加入数据

网友A:
测下C9上的波形,感觉这个电路很难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下C9上的波形,感觉这个电路很难正常

额 果然跟前辈说的一样 ....C9的波形成类似三角波了   这个点是不是应该只有直流量的

网友B:
RC谐振频率取得不合适,要根据PWM频率取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谐振频率取得不合适,要根据PWM频率取值的

这个是按照他的截至频率为输入频率的五分之一来算?我是基于这个算的....前辈这个值应该怎么取

楼主:
上面说的三角波确实有点,但是正负波动很小,那天大意了。现在还没解决 请教各位前辈 谢谢

网友:
换DA最省事!

网友(2017-10-24):
想问一下坛友,有DAC芯片配合XTR115使用的方案电路或者是资料吗?

网友(2018-04-18):
引用 楼主:
上面说的三角波确实有点,但是正负波动很小,那天大意了。现在还没解决 请教各位前辈 谢谢 ...

最好加一级74反相器整形后在rc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