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用SWD接口下载程序有什么方法可以加密?

楼主(2015-10-27):
板子只预留了SWD接口下载程序,程序上没有加密处理,有什么办法可以禁止别人读取内部程序bin文件?也就是防止别人抄板?    另外,如果SWD方式不行的话 用串口下载可以加密吗?

网友A:
下载的时候设置读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的时候设置读保护。

我只能用SWD下载,没有JLINK接口,可以吗?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能用SWD下载,没有JLINK接口,可以吗?怎么设置

JLINK接口跟SWD接口是神马关系。。。

网友:
可以打开单独的jlink下载软件,那里面有一个选项加密芯片!加密以后好像只能擦出不能在通过SWD下载程序了!

网友:
芯片读保护,别人就不能通过调试口读取你的代码了,我的下载器支持芯片读保护功能

网友(2017-03-12):
用脱机编程器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_u=q44c790eda1&id=42601487947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能用SWD下载,没有JLINK接口,可以吗?怎么设置

JLINK  STLINK 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的时候设置读保护。

+10086

网友B:
keil上下载能设置读保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il上下载能设置读保护吗

不能。

网友(2017-04-11):
引用 网友A:
下载的时候设置读保护。

是的。

网友:
设置读保护。

网友C:
你好,请问在哪设置读保护呢?这里?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在哪设置读保护呢?这里?

谢谢~~

是的。 菜单 target里面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在哪设置读保护呢?这里?

谢谢~~

还有种方法是在自己的软件实现读保护。软件开始运行就检测一下是否有保护,如果没有,就加上。如果有,就不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的时候设置读保护。

+1024

网友(2017-05-16):
引用 网友A:
JLINK  STLINK 都可以的。

是的

网友:
程序里面直接去设置Flash读写保护就好了,不管啥方式下载,只要下载成功,程序跑起来了,那就马上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JLINK  STLINK 都可以的。

YE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在哪设置读保护呢?这里?

谢谢~~

用JFLASH烧写,如果芯片已经加密了,要先解除,否则下载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