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的FOC SVPWM计算问题

楼主(2015-10-27):
;*******************************************************************
; CalcTimes
;
;
;void CalcTimes(void)
;{
;    T1 = PWM*T1
;    T2 = PWM*T2
;    Tc = (PWM-T1-T2)/2
;    Tb = Tc + T1
;    Ta = Tb + T2
;}
; Timing: 17instruction cycles
;
;*******************************************************************
这是应该是 /4 怎么是/2呢????

楼主:
这里应该是/4 Microchip怎么会是/2  ????

网友A:
对称的PWM,PWM寄存器已除过2了。
载波 = PWM更新频率/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称的PWM,PWM寄存器已除过2了。
载波 = PWM更新频率/2;

代码中是没有除以2的

楼主:
问题终于搞明白了!!!!!

网友(2016-04-25):
请教下T1=T1*PWM这句话是神马含义?
求占空比不是还得跟DC值做比较吗?这边怎么直接跟三相电压相乘?请问这么处理不会有问题?

网友:
那个文档?我也学习下

网友:
是除2,但不是你所示的波形,除2是对称增减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