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恒流源电路么?Vout感觉始终是VCC的值。

楼主(2015-10-27):
刚才看到坛友有个恒流源电路,我就想到之前见到的这个了。感觉很蹊跷,这是个什么电路?是恒流源么?

一般恒流源都是输入电压从V+输入,V-接三极管的基极,但是下面这个电路,正好反着,输入电压从V-输入,V+通过电阻接地,其他如下图。

我是这么分析的,当输入端过来1V电压后,运放输出端输出V-的值,假设是-5V,那么,电流将会通过4148和电阻流入运放输出端,那么在三极管上产生一个固定的压降,并且三极管基级电压为负,并且是4148的结电压,那么后级的三极管有什么用?

这个是坛友的恒流源电路,长得有点像。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5480-1-1.html

网友:
请问反馈在哪?

楼主:
我也不知道,刚才看了下坛友的,想起来,好像还有个电容,就是并在V-和运放输出的引脚。

网友:
负反馈在哪?采样电阻在哪?这个不是恒流源啊

网友:
不是啦,差太远

网友:
运放不工作在横流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刚才看了下坛友的,想起来,好像还有个电容,就是并在V-和运放输出的引脚。 ...

恒流得有电流采样和负反馈。建议翻阅运放之类的书籍,比如《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网友:
这电路,你觉得能达到你预期的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