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啊!桌面右下角不停弹出“危险!钓鱼网站”

楼主(2015-10-27):
请大家看下,是哪个操蛋软件干的,删了狗日的!

楼主:
打开个百度都往出弹,这是要玩命啊!忍不了啦

网友:
要么杀毒软件有病,要么就是装了什么流氓软件 可以看进程有什么异常

网友A:
有些插件很恶心。。话说我家里的路由器也会中毒,大家信吗?总是弹出一些广告,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重设密码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插件很恶心。。话说我家里的路由器也会中毒,大家信吗?总是弹出一些广告,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重设密 ...

比较老的型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插件很恶心。。话说我家里的路由器也会中毒,大家信吗?总是弹出一些广告,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重设密 ...

应该是DNS劫持~路由器不要用默认密码

网友:
有可能是运营商搞的鬼,前几天我就遇到右下角弹窗广告,连上amobbs都弹,重装系统,杀毒都不行,后来连邻居家的网络就不弹广告(邻居家是电信,我的是联通),然后打10010投诉3次,他们次死不承认.后来直接去工信部网站投诉就再没出现了.楼住也可以用我的方法排除一下是不是宽带的问题.

楼主:
我是无论在哪都会弹啊,在单位弹,在家也弹,烦了

网友:
运营商搞鬼,他们推送一次广告可以赚不少广告费,比你交的宽带费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插件很恶心。。话说我家里的路由器也会中毒,大家信吗?总是弹出一些广告,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重设密 ...

是运营商的问题,路由器不是内网的不能登录,没那么容易被黑的。重连一次宽带就会好一会儿,你可以只把网线拔下重插,不重启路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DNS劫持~路由器不要用默认密码

我的密码从来都是数字+字母 大小写,不敢用默认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