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水混合物中无线传输1KM 怎么实现比较好呢?

楼主(2015-10-28):
RT

各位大虾,要在油井中进行无线传输,传输的数据比较简单,数据量比较小,但是要传输1千米的距离,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感谢感谢!

网友A:
次声波?
有效率高体积小的次声波换能器吗?
常规天线就得几千公里长了,还不如直接连线过去。

网友:
用433M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没有障碍物?是不是得穿墙,油气大不大?这东西很影响信号的,是不是还得搞成本安的

网友:
据我说知没啥办法,还是想办法用有线吧,传输线放在铠装电缆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声波?
有效率高体积小的次声波换能器吗?
常规天线就得几千公里长了,还不如直接连线过去。 ...

好的,谢谢提供了一个方向,我看一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障碍物?是不是得穿墙,油气大不大?这东西很影响信号的,是不是还得搞成本安的 ...

不用穿墙,但是传输介质是油和水的混合物可以吗?

网友:
这个行业和应用环境不了解。有点好奇这个信号源的供电是怎么实现的,功率能到多少,能不能做到长时间持续供电,lz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功率也影响到方案,毕竟有上千米的传输距离要求

网友C:
油水混合物不是电磁波传导的理想介质,信号损耗会比较大。油井会不会有金属外壁,金属外壁对信号的影响也不会太好。另外油井底部会不会有机械部件长期工作,机械部件会产生较大噪声吧,这样也限制了声波传输方案的有效性

网友:
超声波嘛

网友:
有金属又有水,无线不好弄吧,如果数据量不大,可以存flash里面啊。

网友:
水下通信声呐?

网友:
电磁波好像很难做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油水混合物不是电磁波传导的理想介质,信号损耗会比较大。油井会不会有金属外壁,金属外壁对信号的影响也不 ...

我来替楼主解答两句吧。
1、猜测楼主的设备是电池供电,功率大不了。
2、设备外径不大于114mm,放到井下测量温度压力等等的数据传上地面。
3、油井可能不是直上直下而是有若干拐弯,也就是说传输路径是个很细很细很细很细的吸管,长度与直径比不小于10000:1,还不一定是直的。
4、油井都有金属管壁。
5、井下噪音情况不定,是否生产井、测量的深度等等都会影响噪音。
6、井里的油水比例不一定,而且很可能含有其他杂质比如泥沙、细碎石屑等。

所以,无线电波、超声波基本不要想了,一是功率,二是损耗,三是噪声,四是路径都不好办。现在油田用的办法都是铠装电缆传输上来,地面装备有点大,需要个大缆盘。
楼主如果能解决无线传输问题,真是造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来替楼主解答两句吧。
1、猜测楼主的设备是电池供电,功率大不了。
2、设备外径不大于114mm,放到井下 ...

用1根钢丝, 拉---1   放---0  ,协议按RS-232

网友:
曼切斯特编码.......这个很多井下的设备都是这样传输的!~

网友:
井下放个炮,上面估计听不到动静

网友:
超长波怎么样?这玩意儿估计还是黑科技,只用于军事吧

网友:
声波通信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替楼主解答两句吧。
1、猜测楼主的设备是电池供电,功率大不了。
2、设备外径不大于114mm,放到井下 ...

感谢感谢,分析的有一定道理~

楼主:
感谢各位,这个行业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再了解了解~

网友:
看看潜艇通信的难度就知道了

网友:
中微子通讯咯

网友:
用光纤传输信号可能是个好办法。

网友:
用量子纠缠

网友:
据我了解,有用套管振动这种方式传输的,做了好多年,实际试验不同井况差异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