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PWM扩展到12位的方法分享

楼主(2015-10-28):
前段时间利用海尔的HR7P159做LED调节,在LED亮度低时调节亮度出现明显的闪烁。
分析发现是由于每次调节1一个步长的占空比,到20%占空比以下时相当亮度变化5%(1/20)。为了解决闪烁必须增加调节精度即PWM的位数。
通过下面算法扩展到12位这样20%以下每次调节的亮度就只有(1/320)了,灯非常细腻。

U16 PWMD;//PWM占空比
U8   PWMD_H;//占空比整数
U8   PWMD_L;//占空比余数
U8   PWM_COUNT;//PWM脉冲数
void isr(void) interrupt//PWM中断
{
u8 i;
    if(T8P1IF)
    {
        T8P1IF=0;
        if(++PWM_COUNT>15)
        {
            PWM_COUNT=0;
            PWMD_H= PWMD/16;//求PWM的整数
            PWMD_L=PWMD%16;//求PWM的余数
        }
        i= PWMD_H;
        if( PWMD_L>0)
        {
            i+=1;
            PWMD_L-=1;
        }
         T8P1RL=i;//每次更新占空比
    }

}

这个在LED应用比自带的12位的PWM效果还要好,因为相对12位PWM的系统8位扩展的PWM驱动频率要高很多。

//注意程序是由东软载波微电子代理商南京特尔驰/张铸编写,欢迎技术交流

网友:
好方法,赞一个

网友:
说实话没看懂

网友:
楼主 标题、内容 注意呀!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1230-1-1.html

网友:
这个基于什么原理?麻烦LZ科普下。

网友:
稍微替楼主解释一下;
直接给转换结果,通俗易懂:
PWMD是程序计算的12bit,PWM值,硬件是8bit,PWMD的低四bit会被处理,共16次中断完成一次PWMD;

比如
PWMD:
0x0001;
比较寄存器T8P1RL的值分别是:
0x01,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这样得到的占空比是1/16,等效于扩展了4bit;

同样
PWMD:
0x0008;
比较寄存器T8P1RL的值分别是:
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1,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PWMD:
0x0108;
比较寄存器T8P1RL的值分别是:
0x11,0x11,0x11,0x11, 0x11,0x11,0x11,0x11,
0x10,0x10,0x10,0x10, 0x10,0x10,0x10,0x10,

网友:
楼上一说就看明白了。

网友:
谢谢楼主!
期待楼主 好文章继续为大伙分享

网友A:
楼主相当于降低了等效的输出率,增加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相当于降低了等效的输出率,增加精度

没错,就是这样滴

网友:
张铸 还是蛮厉害的

网友:
出来的是多个波形占空比的和为原来的占空比

网友:
在群里就感觉张工很专业

网友(2016-05-08):
学习到了。不错的资料

网友:
嗯 不错的方法!

网友:
这种是12位PWM数据转换成8位PWM输出,如果换过来8位数据输入,12位PWM输出,能否有什么好方法?比如查表法?

网友:
学习,提高PWM的功率输出的平均精度,等效于提高PWM的位数,值得一试

网友B:
思路非常巧妙,但是这一句 if( PWMD_L>0) 有误。幸好后面有热心网友解说,否则真看不懂。

网友:
收藏,有空研究

网友(2017-02-12):
好方法,PWM的FRC算法,赞

网友:
楼主相当于降低了等效的输出率,增加精度  +1
不错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非常巧妙,但是这一句 if( PWMD_L>0) 有误。幸好后面有热心网友解说,否则真看不懂。 ...

还是不怎么明白,正确的这句这一句 if( PWMD_L>0) 应该怎么改?

网友C(2017-03-31):
U16 PWMD;//PWM占空比
U8   PWM_COUNT;//PWM脉冲数
void isr(void) interrupt//PWM中断
{
    if(T8P1IF)
    {
        T8P1IF=0;
        T8P1RL=(PWMD+PWM_COUNT)/16; //每次更新占空比
        if(++PWM_COUNT>15)
        {
            PWM_COUNT=0;
        }
    }
}

可以这样改得简单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16 PWMD;//PWM占空比
U8   PWM_COUNT;//PWM脉冲数
void isr(void) interrupt//PWM中断

还可以再简化点:
U16 PWMD;//PWM占空比
U8   PWM_COUNT;//PWM脉冲数
void isr(void) interrupt//PWM中断
{
    if(T8P1IF)
    {
        T8P1IF=0;
        T8P1RL=(PWMD+PWM_COUNT)/16; //每次更新占空比
       PWM_COUNT%=16;
    }
}

下面的算法更平滑:
U16 PWMD;//PWM占空比
U8   PWM_SET,PWM_M;

PWM_SET = PWMD/16;
PWM_M   =  PWMD%16;

void isr(void) interrupt//PWM中断
{
static  count =0;
    if(T8P1IF)
    {
        T8P1IF=0;
        count+=PWM_M;
        T8P1RL=PWM_SET+count/16;
        count%=16;
    }
}

网友:
有空研究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再简化点:
U16 PWMD;//PWM占空比
U8   PWM_COUNT;//PWM脉冲数

DDS原理,相位累加

网友:
引用 网友E:
DDS原理,相位累加

这样处理后,在不同的PWM周期用不同的PWM占空比,且打散了,把频谱推向了高端,对滤波的要求更低。

网友(2017-05-11):
这个方法,又看了一下,可以扩展到新的mcu应用中,上次没有细想,这次搞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7-06-21):
如果 PWMD>>2是不是就变成10位,不用中断改为标志位做开关是否也一样呢?

网友(2017-08-05):
mark,8位PWM扩展到12位的方法

网友:
学习了,用一下试试效果

网友:
感谢热心网友分析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再简化点:
U16 PWMD;//PWM占空比
U8   PWM_COUNT;//PWM脉冲数

这个不错,收藏

网友(2018-05-07):
https://dannyelectronics.wordpre ... your-pwm-generator/

网友(2022-08-24):
这方法真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记下,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