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signaltap的问题

楼主(2015-10-28):
使用signaltap的时候经常发现显示的波形会出错,例如:

这是正确的波形,示波器测的结果也是这样

但是有时候会有出现错误,比如此图中本应该是T_SCLK的波形却显示在T_DOUT上,而且中间7000-9200位置也出现了一段莫名其妙的波形。但这仅仅是显示错误,当使用示波器观察无此现象,在signaltap中用错误信号的沿触发也无法触发,说明根本不存在这个错误信号。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USB Blaster的线太长了有干扰?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还是确认你示波器能不能抓到那个错误,最好用实物的逻辑分析仪去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确认你示波器能不能抓到那个错误,最好用实物的逻辑分析仪去抓

除了这几个信号,也做过很多其他信号的测试,应该可以确定不是示波器抓不到信号
而是signaltap的问题或者是我的用法有误,一般数据量越大、触发时钟频率越高出错概率越大

网友:
使用signaltap的经验有限,猜测会不会是芯片内部抓取的信号没有直接输出呢?或者抓取部分的时序有问题?

网友B:
USB Blaster的问题,遇过类似的问题,换了USB Blaster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 Blaster的问题,遇过类似的问题,换了USB Blaster就好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