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可否介绍下怎么在MPLAB X中用printf输出?

楼主(2015-10-28):
如题,这将大大方便我的调试工作,可惜网上看了些资料,捣鼓了半天没捣鼓出来,现在有些急。

网友A:
#define print2UART1(_buffer,...) sprintf(_buffer, __VA_ARGS__);putsUART1((unsigned int* ) _buffer);
char buf[300];

/*使用例*/
int index=0;
print2UART1("This is a test %d \r\n",index++);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print2UART1(_buffer,...) sprintf(_buffer, __VA_ARGS__);putsUART1((unsigned int* ) _buffer);

不是的,是在MPLX控制台当中输出,不是输出到串口或者小液晶屏上。

楼主:
各路英雄豪杰不肯出手相助吗?

网友:
一般调试都用串口输出或液晶显示,在MPLAB X中用printf输出还没用过,我也想知道怎么用

网友:
在MPLAB X中用printf输出
我也想知道
有望高手给新手长知识了

网友:
老老实实用串口发送不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