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下,这样的步进电机加速曲线合理吗?

楼主(2015-10-28):
原先的加减速是查表法,感觉不够灵活,翻公司以前的文档时发现有个实时计算的办法,半成品,无注释。

用EXCEL模拟他的公式,然后生成了速度曲线图。

大家帮看下,这样的步进电机加速曲线合理吗? 起步好像加速比较猛。

35RPM起跳,0-75ms 内从 35整数到 460RPM左右,

编辑原因: 图生成的不合理,应该是梯形的。横轴的参考不正确。

取样了几个时间点的RPM值,重新生成速度曲线,可以明显看出匀加速梯形。

网友:
从曲线上来看不合理

原理上来说,从低速启动的时候加速度要低一些才容易启动。所以才会有S曲线的概念,要不就完全统一加速度,梯形加速

你这个是反过来的,低速的时候加速度比其他时候还要高。

网友A:
起步没感觉多猛啊,加速度数值不大,整体看起来像三角形加速,有点像一条直线!(另外加速曲线图的说法比较模糊,是加速度曲线图还是速度曲线图呢,两者差别很大)

楼主:
不好意思。搞乌龙了,曲线图做的不对。 是匀加速的,梯形加速。

横轴时间轴单位不统一,前面的时间间隔要长一些,后面的时间间隔短一些。

如果按照时间均分,应该是梯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步没感觉多猛啊,加速度数值不大,整体看起来像三角形加速,有点像一条直线!(另外加速曲线图的说法比较 ...

速度曲线,横轴时间间隔不均匀,看起来有弧度,细想一下,应该是梯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步没感觉多猛啊,加速度数值不大,整体看起来像三角形加速,有点像一条直线!(另外加速曲线图的说法比较 ...

BTW: 您的步进加减速小工具不错,N早就保存下来了。可惜是生成的是查表方式,现在想做成直接计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BTW: 您的步进加减速小工具不错,N早就保存下来了。可惜是生成的是查表方式,现在想做成直接计算的。 ...

直接计算用PID,效果图参考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524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计算用PID,效果图参考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5245-1-1.html

PID还没入门呢。慢慢来吧。先把加减速用起来。然后再慢慢优化改进。

网友B:
可以做成S形的曲线,如下图所示:

attach://295515.png

网友(2017-07-06):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成S形的曲线,如下图所示:

attach://295515.png

曲线可以呀  你qq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