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编码器数据读取到后是怎么进行后期处理的啊?...

楼主(2015-10-28):
如题,已经将编码器的数据读取到了,由于只往一个方向转,没有进行反方向的处理,不知道这样处理是否有问题,想看看大家是怎么处理后期的编码器数据的,谢谢了

网友A:
据说这个是做伺服的比较保密的东西,这段时间刚好玩磁编码器,有个做了6,7年的高手跟我讲过,因为是他们的小秘密,所以我就没多问了,要不用增量式吧,简单,看MICROCHIP 的 SERVO应用笔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这个是做伺服的比较保密的东西,这段时间刚好玩磁编码器,有个做了6,7年的高手跟我讲过,因为是他们的 ...

了解了,谢谢了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是增量式还是旋变啊?如果是增量式的需要判断是否有非法的Z相,是否有角度的跳跃,等等……尽量做到判断旋转方向,尽管理论上是没有反过来旋转的情况。
如果是旋变,那个是绝对值式的,伺服电机上用的多数是这个。绝对值的处理起来要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是增量式还是旋变啊?如果是增量式的需要判断是否有非法的Z相,是否有角度的跳跃,等等……尽 ...

增量式光电旋转编码器 400 脉冲/线 AB两相,没有Z相

网友A:
英飞凌的TLE5012B 有多种使用方式,默认12bit,ABZ模式,正交编码器输出.
还有SPI的绝对式方式,别的自己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飞凌的TLE5012B 有多种使用方式,默认12bit,ABZ模式,正交编码器输出.
还有SPI的绝对式方式,别的自己看 ...

谢了,关键硬件做好了,直接STM32的接口,接的编码器,所以只能改进了,不过输出是电流控制变频器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飞凌的TLE5012B 有多种使用方式,默认12bit,ABZ模式,正交编码器输出.
还有SPI的绝对式方式,别的自己看 ...

中间用PlD处理,用来控制布的长度,50厘米会有5毫米左右的误差,希望能够控制在1毫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