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约束

楼主(2015-10-28):
各位莫友好:
     小弟现在有一个工程,输入时钟是一个差分时钟,clk0_p,clk0_N,是200MHZ。然后系统内部有三个时钟,分别是clk0差分转单端的clk1,由PLL产生的clk2,62.5MHZ,和clk3,一个125M的时钟。
     请问这样的工程,ucf时钟约束该怎么写呢?
     因为之前接触到的工程,是单端时钟输入,所以只对输入时钟做了约束。
     现在,对于这个工程,需要对每个时钟都做约束还是只要对输入的差分时钟约束?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你这标题太帅了! 改改吧。

网友:
习惯把能做的有把握的约束都加上,工程实践有限参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