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收发短信但是不能连接网络

楼主(2015-10-28):
正常温度的情况下,GPRS能够连接到平台,但是高温和低温的情况下就连接不上平台了,但此时能够收发短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短信和GPRS频段不是相差不大吗?

网友A:
好像有两个网,一个是GSM,一个是GPRS,能发短信,说明GSM正常,不能上网说明GPRS挂了。
有对应的查询指令,应该是CREG和CGREG,前者是GSM,后者是GPRS。看返回值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两个网,一个是GSM,一个是GPRS,能发短信,说明GSM正常,不能上网说明GPRS挂了。
有对应的查询指令 ...

好的,谢谢!

楼主:
APN怎么了?

网友B:
APN 对吗? sms 和gprs物理层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N 对吗? sms 和gprs物理层一样的。

只出现一次,应该失误照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