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下载cpld的时候,CFM、UFM两个选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5-10-28):
如题:quartus ii 下载cpld的时候,CFM、UFM两个选项的作用是什么?
下面是下载界面截图:Program/Confrigure 那个选项 只点击*.pof文件和只点击CFM选项,两种情况下载运行都正常;
有知道的么?

网友A:
系统闪存和用户闪存吧,应该是指定存储位置。猜测而已,没有留意过

网友B:
cfm不选择不行的,ufm是用户的8K,可以不用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cfm不选择不行的,ufm是用户的8K,可以不用管它,

恩,刚才我又确认了一下:
单独勾选*.pof文件和单独勾选CFM文件,程序运行都是正常的,
并且我每次下载之前都先把全部擦出了再下载的,不知道为什么,
它俩到底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闪存和用户闪存吧,应该是指定存储位置。猜测而已,没有留意过

恩,这个我清楚了,但是还有疑问:
单独勾选*.pof文件和单独勾选CFM文件,程序运行都是正常的,
并且我每次下载之前都先把全部擦出了再下载的,不知道为什么,
它俩到底有啥区别?

楼主:
没人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