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 焊接温度是多少?手册上貌似没有啊!?

楼主(2015-10-28):
最近焊cc2541,想知道焊接温度是多少?热风枪最高能设置成多少度?

网友:
手工焊接就不要纠结这问题了吧?风枪设置成500度,芯片上未必就是500度。
调到最高吧,动作快点没事儿。

网友:
一般是280到330,看你PCB怎么设计的,散热快就得高点。

楼主:
谢谢楼上2位,我从300-450都是试验过了,都没问题,散热算是标准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