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如何输入数据,脉冲如何设置

楼主(2015-10-28):
74hc595如何输入数据,脉冲如何设置,简单的举个例子就行;;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楼主改行吧,不是基础问题,而是学习能力问题!

网友:
问题很有深度,这六十块钱花的挺值。

网友:
脉冲就是上山和下山。

网友:
按照595的时序图做即可~~~~~~~~~~~~~

网友A:
我这个是16*64点阵里的8个595送数据的程序片段,不一定完全符合楼主的要求。但里面包含有单个595的驱动部分。楼主可参考一下。
void HC595_Send(void)
{
        uint8 i;
        uint8 dat;
        uint8 mask;
        static uint8 index = 0;

        for (i = 0; i < 8; i++)
        {
                dat = Tab[i + index * 8];

                for (mask = 0x80; mask != 0; mask >>= 1)
                {
                        if (dat & mask)
                        {
                                DAT = 1;
                        }
                        else
                        {
                                DAT = 0;
                        }

                        SCK = 1;
                        SCK = 0;
                }
        }

        P4 = (P4 & 0xF0) | index;
        RCK = 0;
        RCK = 1;

        if (index < 15)
        {
                index++;
        }
        else
        {
                index = 0;
        }
}

网友:
               for (mask = 0x80; mask != 0; mask >>= 1)
                 {
                         if (dat & mask)
                         {
                                 DAT = 1;
                         }
                         else
                         {
                                 DAT = 0;
                         }

                         SCK = 1;
                         SCK = 0;
                 }

        RCK = 0;
        RCK = 1;

提取出来单个595就是这个部份了。

网友:
刚学,大家嘴巴上照顾点!给你个详细一点的,这是如何发送一个byte(8位)的函数,希望能帮到你: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

   for(i=0;i<8;i++)    //以下循环8次   ,将一个字节的数据送出到595
        {
         clk=0;//595的11脚
         tem=(byte&0x80);  //byte & 1000 0000,取数据byte的最高一位,
                 if(tem==0)//相与结果为0则这一位为0
                   {
                   dat=0;//595的14脚
                   }
                   else  //相与结果为1则这一位为1
                   {
                  dat=1; //595的14脚
                   }
         byte=byte<<1;//byte左移一位,如此重复8次,将段码逐位送入595,
         clk=1;//595的11脚
         }
         rclk=0;//595的12脚  将寄存器数据打出。
         rclk=1; //595的12脚
}

网友:
例子不是网上一大把吗?我也觉得有点那个啥

网友:
欢迎新手加入哦

楼主:
本人是菜鸟,请多多关照

网友:
A=dat;for(i=0;i<8;i++){A<<=1;DO=CY;CLK=0;CLK=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16*64点阵里的8个595送数据的程序片段,不一定完全符合楼主的要求。但里面包含有单个595的驱动部分 ...

请教一下,驱动LED矩阵,XY方向都用74HC595可以吗?
有网友说,要用74HC138什么的,为什么啊?

网友:
输入,好像就是SPI的时序吧,然后,通过,给Update上一个脉冲,来更新输出引脚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驱动LED矩阵,XY方向都用74HC595可以吗?
有网友说,要用74HC138什么的,为什么啊? ...

我买的是标准的08接口的,列线是用595,行线是用138,你说的是对的,16行,就用两个138。64列,用8个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