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P双网卡设置同一网段IP地址,ping不通的问题

楼主(2015-10-28):
各位大侠,在XP系统下,电脑为双网卡,ping测试发现如下问题:
1,设置同一网段IP地址:192.168.1.1和192.168.1.2,同时连接两台电脑进行ping测试(另外两台电脑也是同一网段),发现ping不通,拔掉一个网线则可以ping通;
2,两个网卡分别设置不同网段的IP地址,就都可以ping通,无问题;
求救各位高手~~

网友A:
都同一网段了 系统怎么知道走哪个网口?

网友B:
1,要不要帮你模拟一下?呵呵
2,一台XP的主机,想充当路由器的功能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同一网段了 系统怎么知道走哪个网口?

但是用Win7是可以的,即使设置为同一网段也可以ping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要不要帮你模拟一下?呵呵
2,一台XP的主机,想充当路由器的功能是吧?

一台XP主机双网卡,分别接另外两台机器,同时ping,看看都通不通

楼主:
顶顶,有无路过大侠指点下啊。。。

网友C:
win7支持多重链接,xp不支持啊。

网友:
那就换 win7 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7支持多重链接,xp不支持啊。

多重链接是系统支持的还是网卡驱动支持的?请问有没有方法可以让xp支持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重链接是系统支持的还是网卡驱动支持的?请问有没有方法可以让xp支持啊?谢谢 ...

系统支持的,自动选择延时最小,路径最短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