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才知道不光有水电和火电的区别,而且还有“消磁碟“

楼主(2015-10-29):
播放碟片竟然能消磁,实在是有想象力。

转贴:一篇早期台湾《音响论坛》对densen消磁碟的广告简介

丹麥王子的驅魔CD

江俊德

還記得Gryphon所推出的「驅魔人」音響消磁器嗎?它像是一個超小型的訊號產生器,會發出1.3KHz左右的正弦波訊號,只要把它接在前級輸入端,以平常聽音樂的電平播放,一陣連人的魂魄都快被驅走的尖銳響聲之後,所有不良的磁場就全部被同化了。來自丹麥的Densen更側底從頭開始,他們製造了一片「DeMagic」消磁CD,以正常播放CD的程序聽個三分鐘,所有器材的五經六脈就全被打通了。這時聽起音樂來通體舒泰,毛燥、刺激、不順暢的感覺一掃而空。

「DeMagic」消磁CD有什麼原理嗎?當然有。所有的電子迴路每次在電源開關時,都會殘餘些微能量,久了以後就會形成類似阻礙關卡的磁場,他們會讓音樂的細節減少、定位模糊、空間感受影響。一般工程師看起來可能小事一樁,在錙銖必較的音響迷眼中,自然巴不得除之而後快。無論是「驅魔人」或「DeMagic」消磁CD,他們的原理都相同,利用一個能量更為強大的正弦波訊號流經整個電氣迴路,強迫的把這些磁場破壞掉,於是器材又能回復自然狀態。不過只要音響天天在聽,磁場就會不斷產生,所以這類驅魔的器材都建議每個禮拜使用一次,長保通路順暢。「DeMagic」消磁CD使用的正弦波訊號是複合的,高中低頻都有,從CD就開始清理垃圾的確是個好構想。

丹麥的Densen公司長久以來都被我們忽略了,香港廣告說它是「丹麥王子」,擴大機才是Densen的主要專長。設計者兼老板Thomas Sillesen是個電吉他的高手,他所設計的擴大機從外到裡都像藝術品一樣耀眼奪目。筆者試用過Densen的DM-10綜合擴大機,光滑黝黑的機箱上只有兩個巨大的金色旋鈕,其他什麼都沒有。裡面的散熱片設計成立體三角形,巨大的電源提供75瓦/8Ω,150瓦/4Ω的強大驅動力,聲音非常鮮活細緻,聽爵士樂與搖滾樂過癮至極。這片「DeMagic」消磁CD大概是Densen最便宜的產品了,經過多次的試用,雖然談不上發現新大陸般的奇蹟,但其正面效果是可以肯定的,越高級的音響也就越能體會它的好處。

网友:
谁能给我消下磁,我想回到18岁的状态。。。

网友:
越高級的音響也就越能體會它的好處。
-----------------------------------------------------------------
如果你用了觉得没效果,那是因为你的设备级别不够

网友:
嗯  好吧  这个碟要多少钱呢

网友A:
我倒是想知道这种“CD贴”是啥原理,贴在光盘上能改变音质。发现讨论的人好多。

网友:
我要是说荒谬,会被嘲笑的吧

网友:
除了呵呵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了,如果真的这么神奇就应该拿出磁场减弱的数据吧,光凭脑袋意淫有何意义,骗钱的东西。

网友B:
就是清宿便排肠毒的原理嘛,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都不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想知道这种“CD贴”是啥原理,贴在光盘上能改变音质。发现讨论的人好多。

这贴片亮了:JS,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还有CD消磁机,各位去TAOBAO看看介绍。挺新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清宿便排肠毒的原理嘛,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都不懂吗?

这解释高!

网友:
这个还真没听过。。。估计只能忽悠小白壕吧

网友C:
这是真的,音响使用时间长了就会磁化功率管或者滤波电解电容的引脚,造成磁饱和让高频信号不能得到均匀的放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真的,音响使用时间长了就会磁化功率管或者滤波电解电容的引脚,造成磁饱和让高频信号不能得到均匀的放 ...

铜是抗磁性物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铜是抗磁性物质……

不知道14楼说的是不是理由,但现在很多元件脚是铁合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想知道这种“CD贴”是啥原理,贴在光盘上能改变音质。发现讨论的人好多。

明明印的是奸商二字的缩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