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批处理调用Jlink烧录Bin文件到stm32

楼主(2015-10-29):
前提是,已经装好了Jlink的驱动,你需要烧录的Bin文件名叫“123.bin”(其它名字可以改“autopro.txt”下对应的文件名),把需要烧录的文件放在Jlink软件的同级目录

默认安装在c盘的,参考路径为“C:\Keil_v5\ARM\Segger”

路径关系在下图

用到的批处理文件

烧录时只需要双击自动下载的批处理就行了

没有加密,除了自动烧录外,没有任何功能,希望大家继续回帖补充完善,我只负责抛砖。。。。

楼主:
autopro.txt里的stm32f103RB需要换成自己的单片机型号,123.bin需要换成自己Bin的路径。。。

网友:
不错的思路,不过我发现J-Link Commander没有J-Flash中的Secure chip和Unsecure chip的功能

网友:
好想法,收藏下,晚点试一试

网友(2016-01-24):
测试通过!!! 哈哈 , 之前还想通过上位机调用呢。看过此脚本,佩服!!批处理运用的呱呱叫!

网友:
不错的思路。赞一个!

网友(2017-03-25):
mark,非常好的东西,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下载试一下。

用j-flash lite  比命令的办法更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j-flash lite  比命令的办法更好用。

这方法不错,收藏了

网友(2018-05-01):
不错, 要是有读保护就好了

网友:
不错, 很好。不用调用那个dll编程

网友:
用过类似,,批处理自己改,,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