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录音的嘶嘶声怎么消除?

楼主(2015-10-29):
本人音频小白一个。
请教各位大神,录音的嘶嘶声是怎么产生的,是电子元件的噪声还是环境的噪声?通过硬件消除还是软件消除?

我这样理解FFT变换滤波的具体实现方法对不对
先FFT变换到频域,然后将不需要的频域的实部和虚部置零,然后再逆变换。

希望各位能解答,或者给出关键词。

楼主:
录音环境是在屋里

网友:
试一下这个软件"cool edit pro"吧,应能帮你消掉大部分录下来的噪音。。。

网友:
硬件可以消除,做一个差分电路

网友:
这是随机噪声,可以用谱减法。但是需要VAD(voice active detection)算法提取出噪声位置。 当然还可以用贝叶斯算法,子空间算法啥的。这是一个语音处理方向,语音增强

网友:
灵敏度太高的咪头会有噪声的用软件消除下

网友:
别上mic,录一段听听,如果还有噪声,就应该是电噪,如果没有了就是环境噪声。
MIC电路的设计网上很多资料,可以查查看,在降噪滤波下点功夫外。
还要看看你的音频的ADC的设置,可以尝试调整寄存器,降低LINE-IN的增益。
上边说的软件都是音频的后期处理,如果做音频通话和识别是无用的。

网友:
另外如果是环境噪声,音腔设计,咪头的避震处理,线缆的EMI处理多关注一下。

网友A:
从音频波形来看,你的底噪能达到-21dB,已经算很大了。
而且波形密度很高,估计是你的音频解码芯片的增益太大造成的,建议你看看spec,先调低ADC上的增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音频波形来看,你的底噪能达到-21dB,已经算很大了。
而且波形密度很高,估计是你的音频解码芯片的增益 ...

太感谢了,听了您的解释,感觉一下子找到了方向。

网友B:
cool edit能消除噪音,我业余录点音就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ol edit能消除噪音,我业余录点音就用它

怎么消除?是先将噪声采样,然后再加载采样吗?噪音会小点,但是耳朵还是能听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