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步进度数特别大的电机

楼主(2015-10-29):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对丝杆的位置进行一个粗略的控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用步进电机,但是我们的要求是对精度没有没有什么要求
,但是对丝杆的运行速度有比较高的要求,而且电机的运行力矩要比较大。在网上找了一下,步进电机的参数除了速度太慢以外其他
的还是符合要求。以前也做过实验用软件来控制一个普通的直流的运行时间,发现时间长了以后误差很大。前段时间在论坛上看到有
人说同步电机,我在网上找到的都是那种低转速的,不知道哪儿可以买到高转速的呢。

下面是我想出的一些我需要的电机的参数:

1,速度比较快,最高速度可以在2000RPM以上,实际使用的速度大概在2400RPM左右
2,在工作速度下可以保持较高的力矩,大概为1N.M的范围。
3,成本低,因为只是对运行位置的一个粗略的控制,所以伺服之类的就相对而言太高端了,没那个必要。
4,可以方便的进行运行圈数的控制,比如给一个脉冲可以转动一圈或半圈之类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电机的话就只能自己用编码盘做一个控制器了。最好能够找到符合我要求的电机,这样项目的进度会快一些。

我现在有的结构是用滚珠丝杆进行传动的,其实如果用链条传动的话就很容易找到电机了,只是用链条的话要重新制作结构了,所以
现在的想法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先把功能完善了,在以后再进行改进。

网友:
多头丝杠

网友A:
直流无刷电机。你搜一下。

楼主:
谢谢,看了一下,淘宝不太好找,我现在用的丝杆是买的一个二手的,规格为2020,在淘宝上还没有看到导程有这么大的。
其实以后要换用链条来传动的,现在如果换丝杆的话成本太高了,电机毕竟会便宜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无刷电机。你搜一下。

谢谢,可以用航模上用的那种电机吗?这个我知道可以控制它的转速,不知道能不能很方便的控制它的开停,比如在转动20圈以后就停下不运行了。
直流无刷可以达到这样的要求吗?

网友:
步进接大螺距丝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了一下,淘宝不太好找,我现在用的丝杆是买的一个二手的,规格为2020,在淘宝上还没有看到导程有 ...

不能换大导程的丝杠,那就在电机和丝杠之间加个变速箱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可以用航模上用的那种电机吗?这个我知道可以控制它的转速,不知道能不能很方便的控制它的开停,比 ...

带控制器那种,和步进差不多,价格也和步进差不多,闭环控制。当然,转动惯量要匹配。
基本都是3000转的,一般配减速用。
整体输出扭矩远大于步进电机,但是可控性差一点。

不过你的需求2400转,1NM,一般的电机真应付不来。伺服都不靠谱。600瓦的伺服,输出也只有零点几。

贴一个图

网友B:
导轨上加装传感器测定位置 直接用直流减速电机就行

网友C:
直流电机加限位开关

网友:
lz这不是步进度数的问题。2400RPM、1NM这已经是250W的功率了,再算上电机的效率、加速度的额外转矩,步进电机确实撑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轨上加装传感器测定位置 直接用直流减速电机就行

谢谢,以后在用链条传动了就准备这样做,只是现在想先在现有的基础上做一个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电机加限位开关

谢谢,以后在用链条传动了就准备这样做,只是现在想先在现有的基础上做一个验证

网友D:
淘宝搜    缝纫机电机  无刷

价钱便宜量又足,还可以变频调速

网友:
就用普通直流电机,或者异步电机配一个减速比很小的减速机,长时间运转误差大无非是往复运动时回差累积导致的,零点反馈做好把回差和反向间隙消除掉.如果要求不高还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lz对速度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直接用交流异步电动机(3000转/分),降速皮带轮(或齿轮或涡轮涡杆都可以),然后位置靠传感器保证即可,控制系统不会太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搜    缝纫机电机  无刷

价钱便宜量又足,还可以变频调速

谢谢,刚刚搜了一下,功率250W的才60元左右,的确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控制器那种,和步进差不多,价格也和步进差不多,闭环控制。当然,转动惯量要匹配。
基本都是3000转的 ...

淘宝查了下,这种电机是一种选择哦,可以满足要求,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刚刚搜了一下,功率250W的才60元左右,的确很不错。

亲,我找到都是300多的,你找的那种是串激电机,不是无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淘宝搜    缝纫机电机  无刷

价钱便宜量又足,还可以变频调速

不知你用这种电机是否经常烧线圈?我用经常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你用这种电机是否经常烧线圈?我用经常会烧.

我还没有用过

网友:
用步进,加齿轮解决,非要用步进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