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比特测控i.mx6ul最新的设计核心板设计,欢迎交流

楼主(2015-10-29):
目前在做样板,预计春节附近能批量,价格在200以内
CPU:基于ARM Cortex-A7处理器,最大主频为528MHz,支持128 KB二级高速缓存
板载资源:
256M DDR3L,可以扩充到512M
4G BYTES EMMC
2个USB2.0 OTG,HS/ FS,支持从设备或主机模式
3个I2S/ SAI,S / PDIF Tx/Rx
2个10/100以太网,板载PHY
10路串口板载
尺寸:55*42

网友:
尺寸有些奇怪!!

网友:
SOM 有些什么功能,干什么用的

网友:
SAMA5D2

优势

说明

•ARM Cortex-A5 内核,运行频率 500MHz (785DMIPS)。
•用于高精度计算和快速数据处理的浮点运算单元 (FPU)。
•128 KB 的 L2 缓存,用于提高系统性能。
•市场领先的低功耗优势
•在所有外设都活动的活动模式下,以低于 150 mW 的功耗提供高达 500 MHz 的工作频率
•在具有 SRAM 和寄存器保留的情况下,低功耗模式功耗低于 0.5 mW。
•双 CAN-FD 控制器
•支持 IEEE 1588 的 10/100 MAC
•两个 HS 高速 USB 端口(可以配置为两台主机或一台主机一个设备端口)
•一个高速片间接口 (HSIC) 端口
•一个 12 位图像传感器控制器,支持 Raw Bayer
•图形 LCD 控制器,具有图像合成叠加
•高级安全功能,用于防止仿冒、保护外部通信安全和验证系统:
•PCI 为付费应用*而预先认证
•从外部 DDR 进行代码的动态加密/解密。
•加密引擎,支持 AES/3DES、RSA、ECC - TRNG、SHA。
•篡改检测管脚
•环境监控器
•内存内容保护(安全密钥存储)
•11x11 BGA196、BGA289(间距 0.8)封装和超小封装选择 BGA256(8x8 mm,间距 0.4)
•扩展的工业温度范围:-40°C 到 105°C

网友:
at91sama5d2也是不错的,大家都可以选择!boss是否考虑做个sama5d2的板啊??

网友A:
sama5d2说是有10个 uart这么多@!@!太厉害了

网友B:
你们只用用了三个DC-DC,emmc那里 是不是 少了一些nc的引脚,方便布线,要不只能用3mil的线

网友C:
“价格在200以内”,广大电工们,非低成本,低功耗,工业测控,就上Linux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只用用了三个DC-DC,emmc那里 是不是 少了一些nc的引脚,方便布线,要不只能用3mil的线 ...

EMMC那里是有些PIN,没有用。CPU基本上所有空余的PIN都拉出来了,4mil的线。

网友:
楼主画板子好快@

网友:
尺寸:55*42
这么小。不知道有没有做好的底板

网友:
板子画的相当漂亮

网友:
很好看的板子,关注

网友D:
请问,您板子上面,这个地方的过孔,不会影响到SMT吗?
过孔直接上焊盘后,都说会导致漏锡的,为什么这边,您这样设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板子上面,这个地方的过孔,不会影响到SMT吗?
过孔直接上焊盘后,都说会导致漏锡的,为什么这边, ...

QFN的封装,芯片手册里的建议是在这个大焊盘上打一个过孔阵列,这里是用于散热与接地。
至于你说那个焊盘楼锡,是对于小焊盘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QFN的封装,芯片手册里的建议是在这个大焊盘上打一个过孔阵列,这里是用于散热与接地。
至于你说那个焊盘 ...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可以加过孔的,对吧。

我也有类似的PHY芯片,QFN封装的。
担心加了过孔后,会导致漏锡,影响SMT焊接。

另外,您的意思是说,小焊盘,比如电阻的,是不能在焊盘上面加过孔的。
但是像这里的,大焊盘,是可以的,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可以加过孔的,对吧。

我也有类似的PHY芯片,QFN封装的。

QFN中间的焊盘就是特意要漏锡的,不漏锡反而容易焊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QFN中间的焊盘就是特意要漏锡的,不漏锡反而容易焊不好。

理解了,谢谢,这个问题,有段时间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ma5d2说是有10个 uart这么多@!@!太厉害了

你们先做这个,我们现在没有计划。

网友:
这是多少层板子?

网友F:
如果40*40 能搞定就好了,这个还是大了

网友:
AM335X,看看这个板怎么样?

主要特性:
1)最高运行1GHZ,稳定运行
2)CORTEX-A8内核,支持JAVA加速
3)256M/512M/1G SLC Nand Flash4)128M DDR3(可选256M/512M) SDRAM 303MHz时钟稳定运行
5)支持JTAG接口
6)支持2路SDIO接口
7)支持SD卡(绝大多数SD卡)启动、Nand Flash启动
8)独创一跳线选择SD卡/NAND启动
9)支持6路高速串口(最大通信可以达到1M BAUD,目前见过最快的通信速度)
10)支持2路全速USB OTG(可配置成高速USB Host或者Device)
11)支持24位LCD RGB接口,可使能为16位;
12)支持3路I2C接口
13)支持1路MCASP,可以配置成IIS接口
14)多路GPIO功能,带中断;
15)支持2路PWM
16)支持8路12位ADC,其中4路可定义为电阻触摸屏接口
17)支持2路10/100/1000MBASE-TX以太网
18)高精度外置RTC,独家供应,
19)单独5V供电
20)工作温度:0-70度(另有工业级版本:-20-70度,需订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40*40 能搞定就好了,这个还是大了

是大一些,不过集成了双路以太网PHY,如果不要这个,40*40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四层板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四层板搞定了??

6层,4层的话,电源比较紧张。有些线走不开。

网友A:
搂主的板,还是建议不要phy,把尺寸改小了;

网友:
楼主这板子有适配安卓系统吗?

网友:
跑安卓 比较费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搂主的板,还是建议不要phy,把尺寸改小了;

现在的90%以上的客户都需要以太网,phy放在核心板上,稳定性更好一些。同时也节省了?客户的设计时间,save time to market

网友:
好牛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90%以上的客户都需要以太网,phy放在核心板上,稳定性更好一些。同时也节省了?客户的设计时间,sav ...

支持光口不?

楼主:
网口与光口转换很容易做到的,不需要做到核心板上。加了之后成本太高。

楼主:
板子出来了,手工焊接的

网友H:
我最近也在关注这个。这两天正在联系购买一块开发板,周立功卖150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最近也在关注这个。这两天正在联系购买一块开发板,周立功卖150

与ZLG的比较了一下,有三个优势:
1.板子集成了两路以太网PHY,外部不需要客户再加。
2.集成了4G字节的EMMC,是ZLG 256M NAND的 16倍。
3.SOM6210带屏蔽罩。提供更好的EMC。
另外这个板子我们在做CE与FCC认证。国外客户的要求。

网友I:
感兴趣
楼主发一个管脚定义啊,引出哪些信号

网友:
看上去不错,画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兴趣
楼主发一个管脚定义啊,引出哪些信号

请查看附件

网友J:
有配套底板一起出售吗?

网友:
不错,不知道比i.mx287性能高多少,i.mx287播视频还不如ppt

网友:
只出来5路串口啊,不是板载10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配套底板一起出售吗?

有的,最近会发售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价格在200以内”,广大电工们,非低成本,低功耗,工业测控,就上Linux吧 ...

散户和小公司就别想了,估计上量才能拿到这个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K:
散户和小公司就别想了,估计上量才能拿到这个价格

你想错了。我说的是零售价在200以内。

网友:
那简直太期待了

网友J:
带底板价格多少? 周公的好像没开卖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带底板价格多少? 周公的好像没开卖

价格现在我也确定不了,工程师还在测试。应该比你想象的要低。我们已经订购了几包芯片。

网友(2016-01-23):
楼主还没消息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价格现在我也确定不了,工程师还在测试。应该比你想象的要低。我们已经订购了几包芯片。 ...

是啊,咋还没消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啊,咋还没消息呢?

直接联系我们销售就可以了。价格会报给你。
详细信息也可以给我发邮件 embedshop@163.com
最近公司比较忙,几个案子都要结案,收账,另外今年上了无人机的案子,
所以上论坛不多。

网友H:
引用 楼主:
直接联系我们销售就可以了。价格会报给你。
详细信息也可以给我发邮件
最近公司比较忙,几个案子都要结 ...

现在这个板子有现货供应了吗

网友(2016-05-10):
引用 网友H:
现在这个板子有现货供应了吗

也来问下

网友:
请教楼主两个问题: 布线时有啥特殊需要注意的地方么?电源走线宽度多少?是根据功耗算出来的么?

楼主:
直接联系我们销售就可以了。大客户已经可以供货。
embedhsop@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这个板子有现货供应了吗

直接联系我们销售就可以了。大客户已经可以供货。
embedhsop@163.com

楼主:
板子图片

网友:
爽啊,爽网口,双歪歪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联系我们销售就可以了。大客户已经可以供货。

等很久了,终于可以供货了,马上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