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的库新增加了计算crc8的函数,但相对f1的多了个多项式...

楼主(2015-10-29):
下面是 F0和F1的CRC32程序,因为现在计算出来的结果不一样,F1的初始化没有多项式,而F0的有,我想问下那个多项式怎么填呢。f1默认的多项式是什么值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addtogroup STM32F0xx_StdPeriph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CRC_32BitsCRCMessage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countof(a)             (uint8_t)(sizeof(a) / sizeof(*(a)))
#define BUFFER_SIZE            (countof(CRCBuffer))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const uint32_t CRCBuffer[] =
  {
    0x00001021, 0x20423063, 0x408450a5, 0x60c670e7, 0x9129a14a, 0xb16bc18c,
    0xd1ade1ce, 0xf1ef1231, 0x32732252, 0x52b54294, 0x72f762d6, 0x93398318,
    0xa35ad3bd, 0xc39cf3ff, 0xe3de2462, 0x34430420, 0x64e674c7, 0x44a45485,
    0xa56ab54b, 0x85289509, 0xf5cfc5ac, 0xd58d3653, 0x26721611, 0x063076d7,
    0x569546b4, 0xb75ba77a, 0x97198738, 0xf7dfe7fe, 0xc7bc48c4, 0x58e56886,
    0x78a70840, 0x18612802, 0xc9ccd9ed, 0xe98ef9af, 0x89489969, 0xa90ab92b,
    0x4ad47ab7, 0x6a961a71, 0x0a503a33, 0x2a12dbfd, 0xfbbfeb9e, 0x9b798b58,
    0xbb3bab1a, 0x6ca67c87, 0x5cc52c22, 0x3c030c60, 0x1c41edae, 0xfd8fcdec,
    0xad2abd0b, 0x8d689d49, 0x7e976eb6, 0x5ed54ef4, 0x2e321e51, 0x0e70ff9f,
    0xefbedfdd, 0xcffcbf1b, 0x9f598f78, 0x918881a9, 0xb1caa1eb, 0xd10cc12d,
    0xe16f1080, 0x00a130c2, 0x20e35004, 0x40257046, 0x83b99398, 0xa3fbb3da,
    0xc33dd31c, 0xe37ff35e, 0x129022f3, 0x32d24235, 0x52146277, 0x7256b5ea,
    0x95a88589, 0xf56ee54f, 0xd52cc50d, 0x34e224c3, 0x04817466, 0x64475424,
    0x4405a7db, 0xb7fa8799, 0xe75ff77e, 0xc71dd73c, 0x26d336f2, 0x069116b0,
    0x76764615, 0x5634d94c, 0xc96df90e, 0xe92f99c8, 0xb98aa9ab, 0x58444865,
    0x78066827, 0x18c008e1, 0x28a3cb7d, 0xdb5ceb3f, 0xfb1e8bf9, 0x9bd8abbb,
    0x4a755a54, 0x6a377a16, 0x0af11ad0, 0x2ab33a92, 0xed0fdd6c, 0xcd4dbdaa,
    0xad8b9de8, 0x8dc97c26, 0x5c644c45, 0x3ca22c83, 0x1ce00cc1, 0xef1fff3e,
    0xdf7caf9b, 0xbfba8fd9, 0x9ff86e17, 0x7e364e55, 0x2e933eb2, 0x0ed11ef0
  };

__IO uint32_t ComputedCRC = 0;
uint32_t ExpectedCRC = 0xEBF5058C; /*379E9F06 The expected CRC value of CRCBuffer using the
                               polynomial X32 + X26 + X23 + X22 + X16 + X12 + X11 +
                                              X10 +X8 + X7 + X5 + X4 + X2+ X + 1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static void CRC_Config(uint32_t poly);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
       file (startup_stm32f0xx.s)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
       To reconfigure the default setting of SystemInit() function, refer to
       system_stm32f0xx.c file
     */

  /* Initialize LEDs available on STM32072B-EVAL board */

  /* Configure the CRC peripheral to use the polynomial X32 + X26 + X23 + X22 +
                          X16 + X12 + X11 + X10 +X8 + X7 + X5 + X4 + X2+ X +1 */
  CRC_Config(0x4C11DB7);

  /* Compute the CRC value of the 8-bit buffer: CRCBuffer */
  ComputedCRC = CRC_CalcBlockCRC((uint32_t *)CRCBuffer, BUFFER_SIZE);

  /* Check if the computed CRC matches the expected one */
  if (ComputedCRC != ExpectedCRC)
  {
    /* Turn on LD3 */
  }
  else
  {
    /* Turn on LD1 */
  }

  /* Infinite loop */
  while(1)
  {
  }
}

/**
  * @brief  Configure CRC peripheral to use 32-bit polynomials
  * @param  poly: the CRC polynomial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CRC_Config(uint32_t poly)
{
  /* Enable CRC AHB clock interfac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CRC, ENABLE);

  /* DeInit CRC peripheral */
  CRC_DeInit();

  /* Init the INIT register */
  CRC_SetInitRegister(0);

  /* Select 32-bit polynomial size */
  CRC_PolynomialSizeSelect(CRC_PolSize_32);

  /* Set the polynomial coefficients */
  CRC_SetPolynomial(poly);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 @addtogroup 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CRC_Calculation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BUFFER_SIZE    114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static const uint32_t DataBuffer[BUFFER_SIZE] =
  {
    0x00001021, 0x20423063, 0x408450a5, 0x60c670e7, 0x9129a14a, 0xb16bc18c,
    0xd1ade1ce, 0xf1ef1231, 0x32732252, 0x52b54294, 0x72f762d6, 0x93398318,
    0xa35ad3bd, 0xc39cf3ff, 0xe3de2462, 0x34430420, 0x64e674c7, 0x44a45485,
    0xa56ab54b, 0x85289509, 0xf5cfc5ac, 0xd58d3653, 0x26721611, 0x063076d7,
    0x569546b4, 0xb75ba77a, 0x97198738, 0xf7dfe7fe, 0xc7bc48c4, 0x58e56886,
    0x78a70840, 0x18612802, 0xc9ccd9ed, 0xe98ef9af, 0x89489969, 0xa90ab92b,
    0x4ad47ab7, 0x6a961a71, 0x0a503a33, 0x2a12dbfd, 0xfbbfeb9e, 0x9b798b58,
    0xbb3bab1a, 0x6ca67c87, 0x5cc52c22, 0x3c030c60, 0x1c41edae, 0xfd8fcdec,
    0xad2abd0b, 0x8d689d49, 0x7e976eb6, 0x5ed54ef4, 0x2e321e51, 0x0e70ff9f,
    0xefbedfdd, 0xcffcbf1b, 0x9f598f78, 0x918881a9, 0xb1caa1eb, 0xd10cc12d,
    0xe16f1080, 0x00a130c2, 0x20e35004, 0x40257046, 0x83b99398, 0xa3fbb3da,
    0xc33dd31c, 0xe37ff35e, 0x129022f3, 0x32d24235, 0x52146277, 0x7256b5ea,
    0x95a88589, 0xf56ee54f, 0xd52cc50d, 0x34e224c3, 0x04817466, 0x64475424,
    0x4405a7db, 0xb7fa8799, 0xe75ff77e, 0xc71dd73c, 0x26d336f2, 0x069116b0,
    0x76764615, 0x5634d94c, 0xc96df90e, 0xe92f99c8, 0xb98aa9ab, 0x58444865,
    0x78066827, 0x18c008e1, 0x28a3cb7d, 0xdb5ceb3f, 0xfb1e8bf9, 0x9bd8abbb,
    0x4a755a54, 0x6a377a16, 0x0af11ad0, 0x2ab33a92, 0xed0fdd6c, 0xcd4dbdaa,
    0xad8b9de8, 0x8dc97c26, 0x5c644c45, 0x3ca22c83, 0x1ce00cc1, 0xef1fff3e,
    0xdf7caf9b, 0xbfba8fd9, 0x9ff86e17, 0x7e364e55, 0x2e933eb2, 0x0ed11ef0
  };

__IO uint32_t CRCValue = 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
       file (startup_stm32f10x_xx.s)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
       To reconfigure the default setting of SystemInit() function, refer to
       system_stm32f10x.c file
     */

  /* Enable CRC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CRC, ENABLE);

  /* Compute the CRC of "DataBuffer" */
  CRCValue = CRC_CalcBlockCRC((uint32_t *)DataBuffer, BUFFER_SIZE);

  while (1)
  {
  }
}

/**
  * @brief  Inserts a delay time.
  * @param  nCount: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
F1的是0x4C11DB7

下面这些协议都是用的这个值

至于多项式的值,所用的协议里应该写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