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UCOSII官方移植到51上的例子

楼主(2015-10-29):
求一个UCOSII官方移植到51上的例子,我想看看官方移植的汇编。我也移植了一个,但是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想看看汇编部分有没有我没考虑到的。

网友:
有事没事上百度,应该有例子。

网友A:
基于stc官方库函数的 IAP15W4K58S4上跑ucosII的程序

其他资料资料请自行下载  都开源http://pan.baidu.com/s/1gdvSqnL

网友:
UCOSII移植到51,mar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于stc官方库函数的 IAP15W4K58S4上跑ucosII的程序

其他资料资料请自行下载  都开源http://pan.baidu.c ...

可以用.
谢谢.
我已经 移植到 另外的一种 国产 非STC的 51单片机上.

网友:
MARK,很好的资料,我也试试移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于stc官方库函数的 IAP15W4K58S4上跑ucosII的程序

其他资料资料请自行下载  都开源http://pan.baidu.c ...

gagaguojia,

你好

MaxStkSize 最小可以设置成多少? 这个值怎样取舍. 如果是100的话 我的任务是3个 Xdata 就用了655了

#define MaxStkSize                100

我发现如果小于34 在我的51系统上 不能正常地跑

网友:
ucos 51有空弄下

网友:
陈明计 small rtos51

网友:
这个数值自己设置几个 再编译看看了 根据自己的代码和应用这个值 要自己掂量
毕竟ucosii在51内核上跑有点吃力

网友(2017-06-16):
ucos ii stc 备用,谢谢提供!

网友(2018-03-13):
引用 网友A:
基于stc官方库函数的 IAP15W4K58S4上跑ucosII的程序

其他资料资料请自行下载  都开源http://pan.baidu.c ...

时隔两年半,才看到你的帖子,但是下载了你移植的这个,只能用在15W4KXX系列,不能用在其他地方,表示很奇怪,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
谢谢.
我已经 移植到 另外的一种 国产 非STC的 51单片机上.

老司机,可否带下路,分享下。

网友(2018-06-05):
这个真的是比较实用

网友(2019-11-15):
记得官方网站有源码,必须要扩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