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一个不够,多个来凑”-Bootloader新玩法

楼主(2015-10-29):
      Bootloader例程方案,如之前的AN2295(Developer's Serial Bootloader)、AN4638(USB Mass Storage Device Host Bootloader)等, 以及最新的KBOOT,都是基于单个芯片的,而这次,将与小伙伴们分享一种针对多芯片的bootloader方案(Fig 1),具体实现细节请小伙伴通过以下链接了解。
请单击:
Kinetis Bootloader to Update Multiple Devices in a Network for Cortex-M4

网友A:
不是太懂,但支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太懂,但支持你

感动

网友B:
早在10年前AVR时代我们就使用RS485做IAP了..................

网友:
好资料,用can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在10年前AVR时代我们就使用RS485做IAP了..................

关键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早在10年前AVR时代我们就使用RS485做IAP了..................

10年了,也没见你发点资料上来

网友:
好资料,找个项目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年了,也没见你发点资料上来

485做IAP本来就可以的

网友:
顶楼主,我一直都期待这样的帖子!保存高度关注!去看看!

网友D:
楼主应该帮忙把文档翻译成中文才好。谢谢

网友E:
楼主,看的迷迷糊糊!!!有中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帮忙把文档翻译成中文才好。谢谢

恩恩,下次再找些有用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看的迷迷糊糊!!!有中文的吗???

目前还没有,只有英文原文

网友:
真是看的迷迷糊糊的啊。

网友:
如何实现的?

网友:
我们的仿真器销售了了10多万个,可靠的IAP未出现一个“砖头”。
核心是boot和app是两个独立的项目,所有通讯均在boot内,app实现功能。
现在我们的其它产品基本上都是基于IAP实现的。

网友F:
10多万个也没见你发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0多万个也没见你发一个

哈哈,对于得到的中中奖奖概率是100%,对于没有得到的概率只能是0%啦。
好啦,在这里讨论的是IAP,其它不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哈哈,对于得到的中中奖奖概率是100%,对于没有得到的概率只能是0%啦。
好啦,在这里讨论的是IAP,其它不 ...

我想弄wifi  IAP来实现AVR远程下载,因为之前有弄了块庆科的开发板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一对多啊。这个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弄wifi  IAP来实现AVR远程下载,因为之前有弄了块庆科的开发板

其实IAP与什么样的通讯是没有关系的,只要能够传输数据、验证数据的完整性和正确性就可以了。
串口、并口,有线、无线抽象后都是一样的。

网友H:
去年做了多Device Bootloader升级,用于机器人中的多个模块升级,模块之间接口为CAN

基本思路是:
1)设置升级代理,用于和PC通讯,通讯接口可以为USB/UART等
2)在升级协议帧中,增加地址码,升级代理解码,并转换成CAN帧,并创建虚拟通信链路,实现PC到对应设备的通信
3)在APP中,增加一个CAN识别码,识别后,复位设备,让Bootloader接管
4)在设备复位后,Bootloader接管升级过程,并AES加密和MD5校验

网友(2016-12-16):
引用 网友H:
去年做了多Device Bootloader升级,用于机器人中的多个模块升级,模块之间接口为CAN

基本思路是:

您好,可以分享一下相关经验吗?觉得挺有趣的想折腾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