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芯航空插头 怎么连接?4根线如何定义的 ?

楼主(2015-10-29):
4芯航空插头 怎么连接?4根线如何定义的 ?

网友:
对。这只是个接插件,没有协议的。

网友A:
1+,2-,3A,4B我的定义就是这样的,很好用!客户一听都明白...........

网友:
自己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3A,4B我的定义就是这样的,很好用!客户一听都明白...........

1+,2-,3A,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