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的电机控制器跟5V控制板信号隔离后,地也要隔离吗?

楼主(2015-10-29):
24V的电机控制器跟5V控制板信号隔离后,地也要隔离吗?

都知道控制信号用光耦隔离,但是24V的电机控制器跟我的控制板的地要怎么隔离? 或者可以不隔离,直接相连? (控制信号是高低电平跟PWM)

还是用隔离电源去隔离电机系统的电源跟控制系统的电源?

网友A:
你的隔离概念是什么?都用上光耦隔离了,地还连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隔离概念是什么?都用上光耦隔离了,地还连在一起

这叫中国特色

网友:
楼主要是同一个电源供电的话,你控制板用了隔离电源就好了,用隔离电源后控制板光耦的地不能和电源的地共在一起了,不然没起到隔离的作用。如果光耦的地都共在一起了的话,那样只是相当于电平转换了。

网友:
WRB2405CS-1WR

网友:
如果地也隔离,是不是要增加成本呢?其实我比较关心你的光耦的型号 ,哈哈。

网友:
隔离最简单的理解就是,24V这边哪怕炸了,烧了,被查水表了,你的控制系统都可以正常运行。要是地还在一起,肯定不行。

网友:
嗯,地必须隔离

网友:
见过N多厂家的板子采用光耦隔离片子,但地是通的,然后告诉用户其产品实现了隔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