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性导航的疑问

楼主(2015-10-29):
请问一下论坛里面的大牛,我想做一款工业用惯性导航传感器,请问直接用invensense的6050可以吗?我的想法就是直接用一个陀螺仪也可以,到时候标定的话主机来标定,我这个传感器不用管。

楼主:
自己帮助顶一下

网友A:
6050不可行  陀螺用 爱普生 的陀螺专门用车载导航的    加速计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B:
要做到什么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做到什么精度?

工业AGV用,精度什么的我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50不可行  陀螺用 爱普生 的陀螺专门用车载导航的    加速计我就不清楚了

这样啊,希望可以多多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业AGV用,精度什么的我也不清楚。

你这个估计便宜不了 就是mems也很贵

楼主:
谁知道大疆四轴上用的是哪款陀螺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知道大疆四轴上用的是哪款陀螺仪?

大僵应该也                        MPU6050

网友B:
你做工业AGV 得考虑安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工业AGV 得考虑安全吧

是啊,所以不知道选哪款

网友:
大疆近期是用ADI的,早期不知道。
如果是AGV的話,用ADI的吧!!不要去省那個錢...

网友C:
能否描述下用在什么地方?要达到什么测量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描述下用在什么地方?要达到什么测量目的?

就是车间内的仓储物流搬运车上

楼主:
上海深迪有人用过吗?

网友:
惯性导航不靠谱,我们之前做过地图构建通过2D激光去实时重构然后再通过地图比对来实现定位,但是这样地图变动不能太大,再就是空间范围太大的,大距离的2D激光成本太高。总之用惯导不靠谱,别说6050了,就是用军用级的也估计够呛,不过可以局部试试,自己理论计算一下吧,这么问没人能替你计算的

网友:
6050 你在开玩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车间内的仓储物流搬运车上

室内定位啊,这种IMU搞不定,能搞定的成本也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