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外部存储器SDRAM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2015-10-29):
用SDRAM用来液晶缓存,将EMC的初始化放在启动文件中,如下: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SystemInit
                IMPORT  EMCInit
                IMPORT  __main
                LDR     R0, =EMCInit
                BLX     R0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主函数中就不用再初始化EMC了,这样显示都正常,但是如果将EMCInit写在主函数中,将启动文件中的注释掉,液晶就不正常工作了,请问是怎么回事,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启动文件中还是保留着不管它,主程序中单独再初始化EMC试试,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文件中还是保留着不管它,主程序中单独再初始化EMC试试,应该可以的。 ...

启动文件里面本来是没有 EMCInit的,是我加的,这样主程序就不需要再进行EMCInit了,工作正常。似乎只能这样才正常,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如果emc存储器段选择为noinit,可以不在复位向量里初始化emc,所有定义在emc上的全局变量不会被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emc存储器段选择为noinit,可以不在复位向量里初始化emc,所有定义在emc上的全局变量不会被初始化 ...

我试过这种方式,程序运行不起来,就是不用自己写的分散加载文件,勾选RAM区,以及SDRAM区,并且选择NOInit,编译时没有错误,就是运行不了,液晶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