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最便宜的飞思卡尔arm芯片型号

楼主(2015-10-29):
外设只需要spi、pwm
各位一般在哪里买的样品?

网友A:
Cortex M0+内核的微控制器比M4内核的便宜些,你可以从KL0x系列里找一款KL0: Kinetis KL0 - 48 MHz, 入门级,小规格, 超低功耗MCU
记得勾选Sample,就可以看到那几款提供样品的芯片了。需要如实填写相关信息,官网可以提供样片。

网友:
如果楼主量大的话,也可以直接找当地代理商,可以要到一个更好的价格。
请过通过以下链接,找到当地代理商的联系方式: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amp;lang_cd=zh-Ha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rtex M0+内核的微控制器比M4内核的便宜些,你可以从KL0x系列里找一款KL0: Kinetis KL0 - 48 MHz, 入门级 ...

多谢,已选择kl03,样品就算了,邮费贵的很。

网友:
看来03最便宜

网友:
到手价格怎样?

网友:
到底多少钱比如类似于我能用的stm32f030 tssop20脚和48脚的,st我们能轻松知道价格?

楼主:
kl03v8,到手3.5RMB

网友:
引用 楼主:
kl03v8,到手3.5RMB

100片内的价格?
什么渠道,可以提示下吗?

楼主:
ickey
其实飞思卡尔网站也可以的,就是邮费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