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报 warning: #170-D,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5-10-29):
虽然是warning,但还是想知道一下原因,编译信息如下:

USER_Code\NVIC.c(136): warning:  #170-D: pointer points outside of underlying object
        AI_val_Aver1[4]= Aver_Adc(*AI_val_sort+400 ,100);

网友:
指针超出界限了

网友:
pointer points outside of underlying object

网友A:
AI_val_Aver1[4]= Aver_Adc((*AI_val_sort)+400 ,100);
用这句试试,无上下文,不知是否与你的意图相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_val_Aver1[4]= Aver_Adc((*AI_val_sort)+400 ,100);
用这句试试,无上下文,不知是否与你的意图相左。 ...

还是报同样的错误
USER_Code\NVIC.c(149): warning:  #170-D: pointer points outside of underlying object
        AI_val_Aver1[4]= Aver_Adc((*AI_val_sort)+400 ,100);

我的本意为,定义了一个二维数组:
uint32_t AI_val_sort[8][100],AI_val_Aver1[8];
AI_val_sort[8][100],希望保存8路ADC的值,数据存放在对应的AI_val_Aver1[8]变量中。每路都报同样的warining. 但执行的结果都正确。

AI_val_Aver1[4]= Aver_Adc((*AI_val_sort)+400 ,100);
这个函数的目的,就是求平均数。

//去掉10个极大极小值再平均,Num应大于20
uint32_t  Aver_Adc(uint32_t *Val_out,uint16_t Num)
{
        uint32_t i1,SumVal=0,AverVal;
        for(i1=10;i1<Num-10;i1++)
        {
         SumVal =SumVal+Val_out[i1];
        }
        AverVal=SumVal/(Num-20);
        return AverVal;

}

网友(2016-04-22):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