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验证:atmel studio7 唯独不支持JTAGICE MK2?

楼主(2015-10-29):
是我看错了吗?唯独不支持神器mk2
难道是atmel逼着广泛的mk2使用者换新工具(ATMEL-ICE吗)?
求验证!

网友:
正常没问题

网友A:
我还有个新版本的ICE在那里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个新版本的ICE在那里吃灰了

可不可以转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个新版本的ICE在那里吃灰了

我是新手,只能接收站内信。请您留下联系方式吧!先谢谢啦?

楼主:
求证,JTAGICE mkII 是否可用于atmel studio 7调试!

楼主:
顶一顶自己!难道atmel如此没落了么?都没人反馈。

网友:
使用 atmel studio7  极慢,试了一天,又换回 4.18了

网友:
我用过MK2的确有点问题

楼主:
试过,可以的。

网友:
mkii在工程师手里的量还是很大的,又没有什么大的技术问题,应该不会这么快被放弃的

网友(2017-05-01):
JTAGICE-mkII用在atmel studio7 为什么擦除芯片,读写熔丝位都没有问题,就是写FLASH不行,
提示:
Timestamp:        2017-05-01 18:47:20.467
Severity:                ERROR
ComponentId:        20100
StatusCode:        1
ModuleName:        TCF command: Modules:add failed.
bad conversion
这是什么原因,请大伙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