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PLL锁相环和滑模变结构观测器在FOC中有什么联系

楼主(2015-10-29):
在无感FOC中,关于位置估算算法,ST使用了PLL锁相环+反正切法,TI和Microchip则使用了滑模变结构观测器+滤波+反正切法,有人知道这两种方法有什么联系吗?

看了一些论文,两个方法都有用的,但是至今没有搞通个中含义及其联系,有没有大神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虽然不懂,帮楼主顶一下,希望有高人解释一下

网友:
都是低通滤波用啊。个人觉得 ST的要好一点。高频振荡小

网友(2016-08-26):
你现在还研究这个吗?如果研究的话九七零二五三幺四六

网友:
两种不同的逼近方式而已

网友(2017-08-02):
楼主现在研究透彻了吗,正在学习中,有没有关于FOC控制的,比较好的资源推荐下呢

网友:
ST 无感FOC 是哪个文档呢?

网友A(2018-01-30):
1、滑膜估算器 Vs PLL估算器。这两个东西是互斥的,要么滑膜要么PLL,这两个将军都能独挡一面,但不能一起并肩作战。两者都是依据反电动势的,滑膜要靠估计,但PLL直接计算,参数方面,PLL计算时需要用到反电动势常数(Ke),而滑膜是不用的。

2、滑膜估计之Cordic Vs 滑膜估计之PLL。这是在滑膜估计这个将军的指挥下,到底是是用Cordic “飞虎团”还是PLL“独立团”的问题,Cordic就是用反正切来算角度(查表也行啊,不一定要用cordic计算的),PLL是通过锁相来把角度和w求出来的。

3、两种观测器哪种好?各有优势,PLL无论是在滑膜里的“独立团”,还是估算器本身就是PLL,其速度估计会相对平滑,比Cordic算出来的平稳。 PLL估计在切闭环时会比较顺趟一些,但滑膜比较好入手,还不用Ke,毕竟是估计,有好多好玩的地方,而PLL估算器,就是死算出来的。

4、两者我们都在用,调试过程中,经常互换方法,是为了达到客户的目标。

5、两个算法的基本代码,都是由芯片原厂江苏宏云提供给我们的,我们大部分工作就是改改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滑膜估算器 Vs PLL估算器。这两个东西是互斥的,要么滑膜要么PLL,这两个将军都能独挡一面,但不能一起 ...

感谢层主分享,讲得很好

网友:
microchip的AN1078里好像有滑模估算代码

网友(2018-04-26):
PLL不是观测器,而是通常置于观测器后面,以观测器所观测到的变量为输入,用于提取所需的位置和速度信息。

网友:
感觉ti的电机控制技术还是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滑膜估算器 Vs PLL估算器。这两个东西是互斥的,要么滑膜要么PLL,这两个将军都能独挡一面,但不能一起 ...

江苏宏云,这个企业还真不知道,我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滑膜估算器 Vs PLL估算器。这两个东西是互斥的,要么滑膜要么PLL,这两个将军都能独挡一面,但不能一起 ...

不错不错,就两种芯片,正好我最近找USB充电协议呢。请教您一下,您那批量购入1808的价格是多少呢?

网友:
个人觉得ST的方案好一点,正在用硬件实现FOC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