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使用ADC,Vref+,Vref-和Veref+引脚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5-10-30):
不使用ADC,Vref+,Vref-和Veref+引脚的接线问题,直接悬空可以吗?
其他的 IO管脚 如果 不用的话,也直接悬空吗 ?怎么处理好呢

网友:
什么单片机?一般文档里都有介绍的,我见过的都是接到GND和VCC,没见过悬空的。普通IO口则每个单片机要求不同,仔细看它们的文档吧。

网友A:
430区嘛,自然是430。
1、可以悬空。
2、IO可以悬空,输入状态下悬空会增加功耗,应下拉到地或设为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0区嘛,自然是430。
1、可以悬空。
2、IO可以悬空,输入状态下悬空会增加功耗,应下拉到地或设为输出。 ...

是MSP430单片机,IO直接 接到地吗?设为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MSP430单片机,IO直接 接到地吗?设为输出?

楼上的说得是 IO接地 或者 设为输出.

网友:
不时用ADC,可以悬空,把内部REF 关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