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下载器买来一段时间了了,断断续续学习还不会下载固件...

楼主(2015-10-30):
买了几周时间还不会下载惭愧,我这边之前没玩过AVR,用LGT我想用arduino方式编程。所以我只想把那个bootloader下载进去这么简单
就行。
有没有下载说明啊

网友:
短路跳线,然后插入电脑会显示U盘

网友A:
需要安装调试器驱动, 使用LGTMix_ISP工具下载,流程如下:
1. 下载安装SWDICE mkII驱动: AtmelUSBInstaller
2. 下载安装LGTMix_ISP工具:LGTMix_ISP v2.6
3. 将调试器通过miniUSB与PC连接,检查是否成功的找到设备并安装了设备驱动
4. 在开始菜单->程序->LogicGreen->LGTMix_ISP中启动,swdice_mkii filter Installer
      -> 1st page: select [Install a device filter], then Next >
      -> 2nd page: select the device [JTAGICE mkII], then Install
5. 连接调试器与目标板(目标板一般要单独供电), 然后打开LGTMix_ISP, 看是否找到设备。

注意问题:
1. 目标板供电要单独, 除非是修改了调试器, 才可以用调试器供电;
2. 目标板如果是单独供电, 要将目标板工作电压挑线选择3.3V;
3. 通过下面的方法确定设备驱动以及过滤驱动是否安装正确:
    连接上调试器后,在设备管理器里,应该可以看到如下信息:
      + Computer's Name
          +--- Many other hardware nodes
          +--- Jungo
           |     +--- JTAGICE mkII
           |     +--- WinDriver
     成功安装过滤驱动后, 查看JTAGICE mkII的【驱动文件详细信息】应该可以看到如下两个关联的驱动文件:
              C:\windows\system32\drviers\libusb0.sys
              C:\windows\system32\drviers\windrvr6.sys

另外, 如果要下载arduino的bootloader, 请用最新的:

网友:
LGT单片机,学习下,没准以后会用到

网友:
LGT下载器操作,mask

网友:
LGT下载器不知是否通用

网友:
开发板要外加电源。

网友:
调试器不提供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安装调试器驱动, 使用LGTMix_ISP工具下载,流程如下:
1. 下载安装SWDICE mkII驱动: AtmelUSBInstall ...

按照这个步凑安装,所有信息都对,就是连不上目标板

XP系统,  ISP  V2.6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