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平均电流和峰值电流关系

楼主(2015-10-30):
各位亲:
  最近看电动车上的无刷方波控制,没有看到平均电流采样点,RC积分,只是看到了峰值电流采样,请问怎么由峰值电流算到平均电流,有人说平均电流=峰值电流*占空比;
  这是对的吗,希望知道的不吝赐教!!!

网友A:
方波的一般采总线平均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的一般采总线平均电流

谢谢回复,但是峰值电流控制也是要的,控制最大的扭矩,我希望了解别人如何通过峰值电流算平均电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但是峰值电流控制也是要的,控制最大的扭矩,我希望了解别人如何通过峰值电流算平均电流的, ...

需要峰值电流的话,每个调制周期采,这个采样点要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峰值电流的话,每个调制周期采,这个采样点要合适

如果采集到了峰值电流如何计算平均电流呢,谢谢

网友(2017-01-21):
你好,你的问题搞清楚了吗,我现在也在纠结这个问题,我想检测电流控制电流闭环,我检测峰值电流,直接代入的话,那检测的峰值电流肯定比我目标电流大了,误差就是负值了,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学习了,原来我之前采的电流一直是平均电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