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3可以读A卡读不了身份证序列号

楼主(2015-10-30):
使用523读取TYPEA卡成功,读身份证时寻卡都没有成功,网上找的资料说先发05 00 00,收到回应后发送0×1d 0×00 0×00 0×00 0×00 0×00 0×08 0×01 0×08 ,最后发送0×00 0×36 0×00 0×00 0×08我是这样做的,但是第一步就没有成功,所以想大家请教。

unsigned char RequestB[5]={0X05,0X00,0X00,0x71,0xFF};
unsigned char Attrib[11]={0X1d,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01,0X08,0xF3,0x10};
unsigned char ReadUID[7]={0x00,0x36,0x00,0x00,0x08,0x57,0x44};

寄存器配置如下: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TxASKReg, 0); // Force 100ASK = 0
    WriteRawRC(ControlReg,0x10)            ;
    WriteRawRC(TxModeReg,0x03)            ;
    WriteRawRC(RxModeReg,0x0B)            ;
    WriteRawRC(TypeBReg,0x03)            ;
    WriteRawRC(DemodReg,0x4D)            ;
    WriteRawRC(GsNReg,0xff)              ; // TX输出电导设置
    WriteRawRC(CWGsPReg,0x3f)            ;
    WriteRawRC(ModGsPgReg,0x18)          ;// 调制指数设置RegModGsp,, TYPEB ModConductance 0x1A
    WriteRawRC(RxThresholdReg, 0x4D);// 高四位->最小信号强度,低三位->冲突最小信号
    WriteRawRC(ModWidthReg,0x68)            ;
    ClearBitMask(RxSelReg,0x3F);                                     // TR0
    SetBitMask(RxSelReg, 0x08);
    ClearBitMask(TxModeReg, 0x80);                                   // 无CRC,无奇偶校验
    ClearBitMask(RxModeReg, 0x80);
    ClearBitMask(Status2Reg, 0x08);
寻卡函数:
char PcdRequestB(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
{
  char status                                        ;
  unsigned int  unLen                                ;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7)                     ;
  SetBitMask(TxControlReg,0x03)                      ;

  ucComMF522Buf[0] =0x05                       ;
  ucComMF522Buf[1] =0;
  ucComMF522Buf[2] =0;
  ucComMF522Buf[3] =0x71;
  ucComMF522Buf[4] =0xFF;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5,ucComMF522Buf,&unLen       );
  return status                                      ;
}
选卡函数:
char PcdSelectB(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for (i=0; i<11; i++)
    {
            ucComMF522Buf[i] = *(pSnr+i);
    }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1,ucComMF522Buf,&unLen);

    return status;
}
获得UID函数:
char PcdReadUID(unsigned char *pSnr,unsigned char *pTagType)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for (i=0; i<7; i++)
    {
            ucComMF522Buf[i] = *(pSnr+i);
    }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7,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
       for (i=0; i<10; i++)
      {
          *(pTagType+i)  = ucComMF522Buf[i];
      }
      status = MI_OK;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网友:
帮   你 u p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其他寄存器配置不变,主要调这三个
WriteRawRC(GsNReg,0xff)              ; // TX输出电导设置
WriteRawRC(CWGsPReg,0x3f)            ;
WriteRawRC(ModGsPgReg,0x18)          ;// 调制指数设置RegModGsp,, TYPEB ModConductance 0x1A
第一个我改为0XFF和0xf8没有什么影响,第二个没有改变
第三个我试了很多,从0x3f到0x00,小于0x08时就可以识别身份证了,
具体原因是每个人设计的天线不一样,所以要设置不同的参数,别人的只是参考而已,对于自己的电路还是要多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其他寄存器配置不变,主要调这三个
WriteRawRC(GsNReg,0xff)              ; // T ...

正好弄这个,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有不明白再请教。

网友A(2015-12-07):
引用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其他寄存器配置不变,主要调这三个
WriteRawRC(GsNReg,0xff)              ; // T ...

前边的寄存器定义哪里有啊。。

网友:
记得好像身份证属于B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边的寄存器定义哪里有啊。。

看数据手册啊

网友B:
二代身份证是Type B卡,RC523芯片支持不,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代身份证是Type B卡,RC523芯片支持不,查一下

支持,522不支持

网友:
感谢10楼分享的523的资料。不过身份证一直没做挂失处理我觉的很奇怪

网友C:
问一下lz,那个writerawrc函数的库是从哪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lz,那个writerawrc函数的库是从哪搞的?

直接522的就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522的就可以用!

522的又是哪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22的又是哪搞的……?

网上一大堆

网友:
求关键字!先行谢过!

网友:
厉害呀  打算用在智能家居上啊

网友D(2016-06-14):
问下这些提到的ATQB命令在哪里有介绍?还有身份证只能读到UID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下这些提到的ATQB命令在哪里有介绍?还有身份证只能读到UID嘛

看这个标准。

网友(2017-04-24):
楼主还有RC523的程序代码哈?网上基本找不到

楼主:
和522一样就是几个寄存器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