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买的lgt开发套件,用LGTMIX_ISP无法识别

楼主(2015-10-30):
下载用的是usb_swd_v3,板子用的是lgt88a_mini_v1_20130705
之前都能用,突然有一天拿来用就没名奇妙说不用了,而且LGTMIX_ISP都无法打开

网友:
LGTMix_ISP软件启动不了? 还是找不到调试器设备?

楼主:
软件打开老是自动收索但一直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打开老是自动收索但一直没反应!

SWDICE mkII驱动和过滤驱动都OK不?

楼主:
电脑能识别mkll,这算驱动没问吧!

网友A:
过滤驱动安装好没有?有更新过调试器固件后,也要重新安装过滤驱动。

网友B:
你用的是开关电源供电吧,用电池供电试试。一节手机电池直接接单片机就行。
如果单片机没有接外围器件的话,不上电也能下载,我说的是328D。
用开关电源供电,加大电容也不行。我已经折腾2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开关电源供电吧,用电池供电试试。一节手机电池直接接单片机就行。
如果单片机没有接外围器件的话 ...

你遇到的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
1. 芯片供电和调试器供电不一致;
2. 芯片工作在4.0V以上时, 靠近芯片电源地的滤波电容要大于3.0uF, 建议4.7uF

与供电相关的问题,应该就是这个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滤驱动安装好没有?有更新过调试器固件后,也要重新安装过滤驱动。

没有更新过驱动!电源直接电脑usb接口引出

楼主:
主要是之前能用,之前没有合适的项目放了一段时间,现在有个项目要个性价比好的mcu,拿出来调程序,连上电脑软件打开没反应

网友A:
你用IDE连接试试

网友:
我的芯片电源脚的电容用的是0603封装104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IDE连接试试

之前从新装了系统,里面的东西都没了,现在把使用ICCAVR 快速开发LGT8F88A再仔细看看,发现自己有一个地方没弄好,就是你说的过滤驱动,果然装上就没问题了
我觉得你们那个安装程序应该把安装过滤驱动这步也应该设置默认同步进行,免得没有安装或忘记安装使用不了,毕竟现在的软件都是一步下一步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