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的快速启动

楼主(2015-10-30):
我们这里定义的启动时间是从电路板上电到主应用运行起来并且用户可以直接看到。比如说,媒体播放应用板,启动时间就是计算到第一个视频帧在屏幕上显示出来。

网友:
看下,以前有项目需求一直在减少启动时间增加体验

网友A:
首先反映一个问题: 里面的 here 链接不能点击。
然后请问一下,应用了这里的快速启动方法后,最终的时间分布状况能够在文档里面添加吗?

补充一下:
推荐一篇文档,RightApproachMinimalBootTimes.pdf 对linux启动优化总结的非常好。建议参考一下。

网友:
非常不错,谢谢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反映一个问题: 里面的 here 链接不能点击。
然后请问一下,应用了这里的快速启动方法后,最终的时间分 ...

没链接嘛

网友:
以前的公司也这样做过,有的客户不喜欢,后来换成显示一张图片。。。

网友:
看看是什么样的方式,一直觉得启动QT太慢了

网友:
文档中的链接能公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