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喂狗只可能是靠CLRWDT指令吧?

楼主(2015-10-30):
如题,要想喂狗,智能使用asm ("CLRWDT")吧?

最近接手一个哥们的代码,发现通篇没有这样的语句或者相关宏,使能WDT之后
片子竟然也不RESET。特别神奇。

网友:
CLRWDT();

一般是这个。

仔细找找 - -

网友:
再找找,没有一定会复位的

网友:
有些芯片可以在配置字中禁止WDT

楼主:
我找了好半天了,我觉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好像在什么地方有玄机。

网友:
确定开看门狗了?不妨说说相关型号和设置情况

网友:
PIC 看门狗有多种用法,谁说不喂狗会一定复位,很多时候会用看门狗超时来唤醒MCU,通常这些用途是有电池供电产品,目的是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