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频率输入可以任意分频和倍频吗?

楼主(2015-10-30):
客户问是否可以做一个模块
实现
1.输入0-20KHZ左右
2.输出可以倍频 也可以分频
3.具体输出脉冲数量可以设置

具体应用是:输入源是 一根光栅尺  输出AB相脉冲   因为光栅尺长度是固定的  所以滑动光栅整个行程输出的脉冲数量也是固定的
把光栅尺输出的AB 信号 输入 模块中  模块要可以设置输出任意脉冲个数

就像伺服电机驱动器可以输出电机编码器脉冲一样 可以任意设置每一圈输出的脉冲个数

大家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
如果对价格不敏感可以结合dds做到任意分频

网友:
用CPLD   打几个逻辑门可以实现偶数基数 以及分频

网友A:
如果带上锁相环,分频倍频取决于前向计数器与反馈计数器的比值。但是所谓任意,是指计数器位数倒数的分频值误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带上锁相环,分频倍频取决于前向计数器与反馈计数器的比值。但是所谓任意,是指计数器位数倒数的分频值 ...

肯花钱。怎么都出的来。有个东西叫小数分频。如果无理数。。估计是分不出来了。。。

网友:
分频不是难点,难点是倍频,好像一般倍频都是通过IP核生成的,输出多少个这个也是好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花钱。怎么都出的来。有个东西叫小数分频。如果无理数。。估计是分不出来了。。。 ...

无穷不循环小数,当然是不能分的点。所以,我上面说过不可能有任意分频,无穷不循环小数包含在该区间里,而该区间与计数器位数倒数相关。

网友:
这种东西,做出来可以,但是有用吗,在电机的定位里还不是骗自己。

网友:
百度“电子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