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dfs文件系统,如何列举出sd卡根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楼主(2015-10-30):
如题,使用rtthread的dfs文件系统,读取sd卡根目录下的所有文件,然后列举到lcd屏上进行选择。
                                dir=opendir("/");
                                if(dir==RT_NULL)
                                {
                                        rt_kprintf("open directory error!\n");
                                }
                                while((dirent=readdir(dir))!=RT_NULL)
                                {
                                        rt_kprintf("found %s\n", dirent->d_name);
                                }
sd卡根目录应该用“sd0/”表示还是“/”表示?

网友:
目录都以 / 为根
具体目录看你如何挂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