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信号采样,软件同步,一般采用什么方法?

楼主(2015-10-30):
采集信号  UA  UB  UC   IA   IB   IC

MCU集成一路ADC,通过切换方式循环采集6个通道,这样的话6个通道的相位将不同步

可以通过软件的方法进行修正,使其同步, 大家一般用什么方法?

网友A:
试一下2次采样,A->B-C-D-D-C-B-A,再平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2次采样,A->B-C-D-D-C-B-A,再平均。

这也是个方法

这个方法采样次数为增加一倍

网友B:
有同步采样的ADC,只是价格较高。另外采样的数据是什么应用?假如只是显示,不同步也没影响。

网友C:
校准相位可以采用积分器,软件硬件都可以。楼主打算测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同步采样的ADC,只是价格较高。另外采样的数据是什么应用?假如只是显示,不同步也没影响。 ...

不同步怎么计算 线电压  功率  功率角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准相位可以采用积分器,软件硬件都可以。楼主打算测功率?

积分器 ?   能具体讲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