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板子的绿油不均匀,导致废品,希望改进

楼主(2015-10-30):
郁闷,最近在jlc生产的板子,不知为什么绿油总是不均匀,导致有些过孔导电,要知道我这块板子是要贴液晶屏的,液晶屏背面是一大块金属,郁闷中.....希望jlc尽快调整这种工艺

无图不真相,上图
2015-10-27  2015-10-27  2015-10-27
左边用,右边这块用还是不用?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A:
加大片字符层白色,做绝缘,必须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片字符层白色,做绝缘,必须地!

量产,也白色?再说,白色属于打印的,岂不是增加jlc很多成本

网友:
过电孔露铜,绿油工序的问题,绿油黏度或丝印速度、角度的问题

网友B:
靠绿油绝缘?LZ你真够彪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靠绿油绝缘?LZ你真够彪悍的!

我想也是。 还有死铜!  加绝缘纸吧

网友D:
如上面所说,可以考虑大块丝印增加绝缘,不管他们的效果如何,多一层保障,又不加钱为什么不干。

网友:
绿油做好了耐压可达1000V  但没有安规承认绿油绝缘  尤其跟金属接触刮蹭下就短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靠绿油绝缘?LZ你真够彪悍的!

赞成你的观点,是设计问题。

就是再怎么地也得放一层丝印覆盖。

丝印批量生产时是印上去的,不会浪费多少的。

网友:
楼主这不叫绿油不均匀,过孔太大绿油就会漏进去了,保险点就像上面说的,再加一层白色丝印

网友:
靠绿油保证绝缘?绝对不要这样设计!
就连进口PLC的PCB,用万用表表笔放在过孔上量都是导通的。

网友:
你这个完全属于正常现象了。

网友F:
弱问死铜什么情况下不抠掉?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弱问死铜什么情况下不抠掉?谢谢

想偷懒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弱问死铜什么情况下不抠掉?谢谢

楼主喜欢这么设计好像,买了几块液晶都是这样子,焊盘也不加泪滴   这个问题应该满足工艺条件夏减小过孔内径貌似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喜欢这么设计好像,买了几块液晶都是这样子,焊盘也不加泪滴   这个问题应该满足工艺条件夏减小过孔 ...

嗯~可能个人风格所致

楼主:
绿油强度还可以,别的家做的板子从来不这样, 楼上的各位大神,请仔细看下绿油的工艺:

其中塞孔就是一个专门的工艺,而且据说还很有技巧

不知道这算不算文档里说的爆空

反正咱也不是专家,可是百度是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赞成你的观点,是设计问题。

就是再怎么地也得放一层丝印覆盖。

有时候连丝印油都可以搞破短路.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绿油强度还可以,别的家做的板子从来不这样, 楼上的各位大神,请仔细看下绿油的工艺:

1) 下单界面写得清清楚,  是过孔盖油,  不是塞油
2) 还是怕有一些人不清楚,有一些争议,又在下面用红色的字注明了:    (2)过孔盖油检验标准是过孔在过锡炉的时候不沾锡,过孔盖油会出现孔口发黄现象,属于工艺正常现象!

网友I:
竟然不加白油,加了白油还要加双面胶啊

网友:
你的的液晶PCB孔太大   我都是用0.3/0.6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H:
1) 下单界面写得清清楚,  是过孔盖油,  不是塞油
2) 还是怕有一些人不清楚,有一些争议,又在下面 ...

ok  这就是发黄,明白了 ,原来不理解那句话的意思,现在理解了

原来铜的颜色是黄的

网友J:
LCD屏与PCB只靠绿油和丝印绝缘,怕是不可靠哦。遇到机械振动,很容易磨破造成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竟然不加白油,加了白油还要加双面胶啊

当然还有别的措施,否则早出问题了,问题是咱得明白板子的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J:
LCD屏与PCB只靠绿油和丝印绝缘,怕是不可靠哦。遇到机械振动,很容易磨破造成短路的。 ...

你说的那样,恐怕先不是绿油的问题,而是FPC排线先完蛋了

网友:
绿油均不均匀不评论。
但是过孔依靠绿油来绝缘绝对是设计问题。就是看起来绿油很均匀的过孔用万用表测测,一般也是导电的。

网友:
靠绿油绝缘?

安全套也不安全啊

网友:
1, 过孔大了,盖油的时候对外难免会漏下去一些。不管哪家做的,过孔太大都有这个问题。
2,明知道上面有金属,都会加一层丝印,不管怎么的,都会比没有丝印强。
3,明知道下面有金属,应该自己考虑好绝缘的问题,靠绿油和丝印都不是最保险的。就像大胡子 说的,安全套也有不安全的时候。

网友:
靠绿油保证电气绝缘,明显是设计问题。如果要这样做,板上就不要走信号线。

网友K:
现在的工艺难免的。jlc原来说过要改塞孔工艺的,不知道为什么不了了之了。

网友:
绝缘膜才可靠

网友:
你换家不就完了?那么多做pcb的,自己选一个满意的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的工艺难免的。jlc原来说过要改塞孔工艺的,不知道为什么不了了之了。 ...

塞孔是要花大把人力的,塞孔工艺是PCB的难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也是。 还有死铜!  加绝缘纸吧

同意, 感觉单纯靠滤油绝缘不靠谱

网友:
还是垫张薄膜吧。

网友:
没有去死铜

网友:
楼主不要天真了,液晶背面那点双面胶一点用都没有,还是乖乖用3M的海绵双面胶吧,顺便解决绝缘问题。

网友L:
楼主的过孔放的太大了,改小点会好很多,比如0.3,顺便问下jlc过孔最小可以做多少?这批板子可以衬一张薄膜来解决,单纯靠绿油来绝缘本身就是不可靠的。

网友M:
LZ这样的照片敢发出来啊,换做我,必定被师父一巴掌打得满地找牙:以后出去千万不能说是他的徒弟!
死铜是其一,另外有些走线那么大的空间,明明可以分开点,距离没必要靠太近,但是离得非常近,空出来的地方,还居然是被死铜占据,PCB不能这么浪费啊。这是拿PCB厂的制造能力在赌成品合格率啊,这样的事情,我从来不敢做,一直是尽量在设计的时候,避免各种可能的意外,但凡曾经在PCB厂商那里发现过的问题,都要在设计时就设法避免掉,从源头堵住隐患。

网友:
LZ真V587,靠绿油绝缘,双面泡沫胶妥妥的。

网友:
可想而知,,,大中国的电子产品质量,,,

网友:
贴一层透明胶也可以的,靠阻焊绝缘就是在搞笑啊  大哥

你会死的很惨

网友:
自己再刷个三防漆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M:
LZ这样的照片敢发出来啊,换做我,必定被师父一巴掌打得满地找牙:以后出去千万不能说是他的徒弟!{:huffy: ...

这算什么,我的安泰信抽屉回流焊里面的电路板电源强弱电都没有分开呢。
简单的要死的一个开关电源不按厂家图做,自做聪明,结果无故就不工作了。
我恢复成厂家的电路就正常了。

网友:
以前也有这样的情况,最后用一个纸片挡住,以后就长记性了,凡是这样的地方全部上丝印

楼主:
总结一下:
1-理解的工艺不同,刚从别家转来,原来的那家绿油非常厚,甚至导致部分固定孔被绿油侵入;绿油做好的话,硬度是很高的,而且可以抵抗潮气;
2-液晶屏量产处理,可以这么说,不干胶根本不行,包括3M的,一般都得上胶,这些胶会让屏幕垫高0.xmm,不至于接触表面;因此不会出现此类问题;但是排线附近的过孔,恐怕要非常小心了,自动布线有时候是靠不住的,过孔安的位置会完全不同; 我发此帖的意思是样板,样板的屏都是不粘的,就是搁在上面的,方便测量和更换
3-加上白油会可靠一些,这个接受,估计JLC又该破产了,不是说打印的白油比丝印的贵10倍以上么;
4-关于过孔也是原来那家要求的,很多情况下,过孔过小反而会导致过孔不通的几率大幅度增加,比起过孔漏电,过孔不通更令人厌恶;
5-关于布线,我用的软件比较特殊,这个不评论,和个人喜好和软件功能有很大关系(很多功能找不到地方,比如如何布线选择减少过孔),个人认为自动布线布的实在不咋地,但是很方便;另外本人也比较环保,不想过多的铜被腐蚀进溶液,也不知JLC的废液是如何处理的,总之在设计上还是少腐蚀点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
1-理解的工艺不同,刚从别家转来,原来的那家绿油非常厚,甚至导致部分固定孔被绿油侵入;绿油做好 ...

大家跟你说是对你的促进,现在的态度无语了。

网友:
过孔开太大了,特殊要求就要特殊处理,要绝缘肯定不能靠着薄薄一层绿油

网友:
JLC摊上大事了!!

网友:
以前也这样玩过,用绿油当绝缘,第一批挺好,后来吃过亏就改了,这种方法不可行,还是自己加绝缘垫可靠

网友:
我最近做的板子也有这个问题,不过我感觉跟过孔大小有关系,我的是20/30的过孔,有部分就会盖不上绿油,但是15/25的就会好很多,基本没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过孔放的太大了,改小点会好很多,比如0.3,顺便问下jlc过孔最小可以做多少?这批板子可以衬一张薄膜 ...

建议后续如需做盖油效果,麻烦帮将过孔设计为0.3-0.4MM(改小至0.4MM以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如上面所说,可以考虑大块丝印增加绝缘,不管他们的效果如何,多一层保障,又不加钱为什么不干。 ...

有时候过渡使用丝印、你的板子不良率反倒会很高。当年我们一条线只要看到是台达的料号、从线路到丝印、没有一个会好好给他调网板的。原因很简单过渡使用复杂的设计、已经激怒了我们作业员。为此三天两头和QC总管干仗,设计pcb的时候尽量不要挑战厂家的极限,一是工艺不满意、良率控制不住,二是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如果你板子很合理良率高、作业员一看到你的料号也很喜欢。这是作为做过pcb加工的一点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N:
有时候过渡使用丝印、你的板子不良率反倒会很高。当年我们一条线只要看到是台达的料号、从线路到丝印、没 ...

你们这样的做法只是消极对待,带着情绪做事不好。有问题沟通,或许对方根本不知道你们的难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这样的做法只是消极对待,带着情绪做事不好。有问题沟通,或许对方根本不知道你们的难处? ...

换谁谁都是这样的,板子工艺已经达到工厂极限了。别的板子5分钟换线完毕,它的板子基本上要10分以上或者线路根本就做不下去了。经理来都调不好(有十五年的经验),这么说吧,印刷网版是有韧性的,都会存在一定涨缩问题,你要左右上下去捏用胶带去拉,有时候这边捏好了,对面的缩,胶带一拉,刚才的又要捏。如果你板子不是非常非常精确,基本不会这么去折腾。这仅仅是对定位点,复杂的还要重新磨刮刀,调整架空距离,调整刮刀气压。说起来作业员就是干这活的,但是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这样的做法只是消极对待,带着情绪做事不好。有问题沟通,或许对方根本不知道你们的难处? ...

印刷不是钻机,料号一掉,刀设定好,全自动的,印刷机他是再怎么自动印刷的机器,都要人工去对,一点点的对。

网友:
先不管厂家工艺如何。。最大责任还是在于设计。怎么能靠绿油做绝缘呢?估计你的产品也没有做过认证或者更高的安规测试。

网友:
加个绝缘垫很困难吗?对厚度有要求的话,pcb,元件,五金,机壳都可以做文章。

网友N:
引用 网友D:
你们这样的做法只是消极对待,带着情绪做事不好。有问题沟通,或许对方根本不知道你们的难处? ...

这种就是过度使用丝印。像这种尽量避开、丝印刚好圈到焊盘周围、不管你是加强绝缘还是防焊锡粘连。尽量不要设计的把焊盘圈的刚刚好,留点距离。虽说我得这两片都是没有问题的。但不保证印刷期间网板没有松动导致偏移。这样即使厂内发现了重新磨(重新磨我不保证你的铜箔还是1oz,2oz的)再印、还是你收到发现了,都会带来一定损失。一个好的设计应该是配合机器工艺、有的是可以做、但是要考虑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想办法尽量避开这些细节。

网友:
楼主你什么产品的,说下型号,我好建议自己人不要买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种就是过度使用丝印。像这种尽量避开、丝印刚好圈到焊盘周围、不管你是加强绝缘还是防焊锡粘连。尽量 ...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和这个主题有什么关系?很多GSM模块,GPS模块下面也是一大块白色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