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确认一个IC芯片及一个mos的型号 有图片

楼主(2015-10-30):
图片上面的mos和ic

网友A:
最近加入了反抄板联盟, 只能告诉你这是个双N通道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加入了反抄板联盟, 只能告诉你这是个双N通道MOSFET

我这是废物利用 和抄板没有任何关系
淘了2000片拆机库伦计的板子 库仑计芯片是DS2784 mos管和23-5IC的型号还没有查到资料
能知道mos和这个小ic的具体型号是完美主义者所要追求的结果
我知道是双mos 大概的参数我也知道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和IRF7319类似

网友C:
应该是锂电池保护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和IRF7319类似

谢谢 参数和AMF920应该基本一样  这是拆的一个国际品牌公司的平板的保护板
这个保护板有两家代工厂  其中一家代工厂用的是AMF920(封装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锂电池保护芯片

是的 就是带库仑计的锂电池保护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是废物利用 和抄板没有任何关系
淘了2000片拆机库伦计的板子 库仑计芯片是DS2784 mos管和23-5IC的型 ...

如果不是抄板的话就告诉你吧, FC8V220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抄板的话就告诉你吧, FC8V22040

太感谢了

楼主:
还有一个ic 继续等另一个高手的出现

网友D:
HTPC 电脑信息显示USB 2 LCD显示面板 lcd2004
LZ,您网店里以上这个产品,电脑要装驱动吗?

网友E:
会不会是   MAX6413   这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PC 电脑信息显示USB 2 LCD显示面板 lcd2004
LZ,您网店里以上这个产品,电脑要装驱动吗? ...

目前需要安装驱动的
有准备做一个免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   MAX6413   这类的

谢谢 我画一下外围看看是不是

网友:
还有可能是温度检测类开关芯片  象 max65XX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ic 继续等另一个高手的出现

看不清,是BFF1K还是BFP1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是BFF1K还是BFP1K?

第一行是BFFIK
第二行D11A
感谢!!!